[求助] spectreVerilog的AMS插件license问题

楼主(2011-06-03):
我在配置config时,点plug-ins下面的AMS时,提示:
AMS installation Error
The AMS plug-in cannot be installed because no virtuoso(R)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license is available. To run the AMS Designer simulator in the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you need a Virtuoso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license in addition to an AMS Designer license.
是缺少什么feature的license?

网友(2012-08-1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有知道的朋友吗?
看了下lic,里面有AMS_environment。
我自己加了个AMS_Designer_Environment进去生成了lic,还是不行。

网友(2013-06-07):
等待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