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技术coms电路的 各管子的宽敞比

楼主(2011-06-03):
(图片)

网友:
首先不考虑实现斩波的开关管,其他管子按照运放的设计指标去算宽长比;对于开关管没有大电流的情况下单元管足够了,如果考虑到匹配啥的,版图面积允许情况下就放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怎么不考虑那些开关管啊,断开?还是怎么样 还有 标准单元管是怎么定义的啊,比方是台积电点五的工艺而言,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1-08-31):
怎么大家都用这一个结构呢。。。这是哪篇文献里的呢。。。

网友(2015-05-27):
这个电路结构靠谱吗?开关管是不是太简单了。。。有成功流过片的前辈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