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 与 asic

楼主(2011-06-03):
求解,什么样的电路适合用fpga实现,什么样的电路适合用asic实现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
用asic还是FPGA,一般都是从量上来说,量大的,一般是前期FPGA实现后转ASIC,这样成本小。如果量不大,FPGA比较合适。回答的很粗,lz可以网上找点东西随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ASIC成本较低,FPGA成本较高。

当然,ASIC毕竟是相对定制的,效率肯定比FPGA要高。

网友:
ASIC成本较低,FPGA成本较高?楼上笔误啦

网友:
单个chip来说,asic成本低,fpga成本高。
但完成一个asic项目的成本比完成一个fpga项目的成本要高。
所以要看最后产品的量有多大,能卖多久。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解!

网友:
关键是看产品的量,量决定成本,决定实现方式

网友:
请问ASIC设计那一些工具是在LINUX or UNIX环境下的吗?

网友:
感觉没有实质意思

网友:
  量大的话,一般是用ASIC实现,成本低,功耗小。如果量小,用某款FPGA实现就可以了。设计速度比较快,不要再费时费理制成专用的集成电路芯片了。

网友:
asic适用于出货量很大的芯片,出货量越大成本就摊的越低
fpga设计速度快,周期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