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modelsim inout 的问题

楼主(2011-06-03):
现在在DUT 中有一组inout pin  DD(assign DD = oe?dd_out:8'hzz)。当DD输出数据时oe =1,向总线输出数据;然后置oe =0 ,使DD为输入状态。

我的问题是在DD输出数据,oe=0后,modelsim仿真时总线上的数据变成了高阻态 ,并没有保持希望输出的数据(Testbench在这个时候一直是输入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oe=0后,管脚是输入状态,相当于总线已经没有了驱动,怎么可能保持希望输出的数据呢?
要保持输出的数据,就需要让oe=1,直到不需要保持时,置oe=0

楼主:
直到不需要保持时??DUT输出数据后,不知道TEST什么时候读总线上的数据,那怎么知道要保持多长时间.而且如果TEST不读数据,直接向总线上写数那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