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ilvaco模拟仿真SiC器件

楼主(2011-06-03):
如题:求助  哪个版本的silvaco支持SiC器件的模拟仿真?我现在用的0809版,需要仿真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但是无法仿真4H-SiC离子注入B的工艺(只能换用了Monte carlo注入,但是结深还是没法得出),也测不出结深(显示测得结果是N/A),改为Si或者SiGe的话就能正常仿真,是我写的语言有问题还是版本不支持?  2010版的可以用么?仿真过碳化硅器件的帮忙指导下,求助.......QQ740564216......

网友:
楼上的头像很有爱

换个TCAD工具吧,ISE什么的

网友:
在linux下的那个试试看吧,linux下的图形界面就不需要写那些命令的,只要点对应的图形按钮就好了,如果真的是你写的命令有问题那在linux下的silvaco肯定可以的

楼主(2011-07-22):
有高人能给个下载ISE的地址么....

楼主(2011-09-19):
...无语了   有酬求该SILVACO仿真....不用工艺了就要器件仿真....联系QQ740564216   求助求助....

网友(2013-05-02):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做这个仿真的,你的可以做4H-SiC外延吗?貌似外延出来是Si

网友(2013-08-30):
没人会做sic的n离子注入仿真么?求指导啊,必须用silvaco

网友(2013-11-29):
同问,我也在研究此软件sic的仿真,一直攻克不了

网友(2015-10-29):
用2010版吧,貌似有例子

网友(2017-12-08):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有的要2015版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