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源部分在汽车中的运用

楼主(2011-06-03):
电源部分到各电器熔断器或开关的导线是电器设备的公共火线

1. 在电路原理图中一般画在电路图的上部。

  2 .标准画法的电路图,开关的触点位于零位或静态。即开关处于断开状态或继电器线圈处于不通电状态,晶体管、晶闸管等具有开关特性的元件的导通与截止视具体情况而定。

  3 .汽车电路的特点是双电源、单线制,各电器相互并联,继电器和开关串联在电路中。

  4 .大部分用电设备都经过熔断器,受熔断器的保护。

  5 .整车电路按功能及工作原理划分成若干独立的电路系统。这样可解决整车电路庞大复杂,分析困难的问题。现在汽车整车电路一般都按各个电路系统来绘制,如电源系、启动系、点火系、照明系、信号系等,这些单元电路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抓住特点把各个单元电路的结构、原理吃透,理解整车电路也就容易了。

  二、认真阅读圈注

  认真阅读图注,了解电路图的名称、技术规范,明确图形符号的含义,建立元器件和图形符号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才能快速准确地识图。

  三、掌握回路

  在电学中,回路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简单的概念,任何一个完整的电路都由电源、用电器、开关、导线等组成。对于直流电路而言,电流总是要从电源的正极出发,通过导线、熔断器、开关到达用电器.再经过导线 ( 或搭铁 ) 回到同一电源的负极,在这一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错误,此电路就不会正确、有效。例如:从电源正极出发,经某用电器 ( 或再经其他用电器 ) ,最后又回到同一电源的正极,由于电源的电位差 ( 电压 ) 仅存在于电源的正负极之间,电源的同一电极是等电位的,没有电压。这种“从正到正”的途径是不会产生电流的。

  在汽车电路中.发电机和蓄电池都是电源,在寻找回路时,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从一个电源的正极出发。经过若干用电设备后,回到另一个电源的负极,这种做法。不会构成一个真正的通路,也不会产生电流。所以必须强调.回路是指从一个电源的正极出发,经过用电器,回到同一电源的负极。

  四、熟悉开关作用

  开关是控制电路通,断的关键,电路中主要的开关往往汇集许多导线,如点火开关、车灯总开关,读图时应注意与开关有关的五个问题:

  1 .在开关的许多接线柱中,注意哪些是接赢通电源.哪些是接用电器的。接线柱旁是否有接线符号,这些符号是否常见。

  2 .开关共有几个挡位,在每个挡位中,哪些接线柱通电。哪些断电。

  3 .蓄电池或发电机电流是通过什么路径到达这个开关的,中间是否经过别的开关和熔断器,这个开关是手动的还是电控的。

  4 .各个开关分别控制哪个用电器。被控用电器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

  5 .在被控的用电器中。哪些电器处于常通,哪些电路处于短暂接通。哪些应先接通,哪些应后接通。哪些应单独工作。哪些应同时工作。哪些电器允许同时接通。

  五、识图的一般方法

  1 .先看全图。把单独的系统框出来

  一般来讲.各电器系统的电源和电源总开关是公共的。任何一个系统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电路,都应遵循回路原则。

  2 .分析各系统的工作过程、相互间的联系

  在分析某个电器系统之前,要清楚该电器系统所包含各部件的功能、作用和技术参数等。在分析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开关、继电器触点的工作状态,大多数电器系统都是通过开关、继电器不同的工作状态来改变回路,实现不同功能的。

  3 、通过对典型电路的分析,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

  不同类型汽车的电路原理图,很多部分都是类似或相近的,这样,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举一反三,对照比较。触类旁通,可以掌握汽车的一些共同的规律,再以这些共性为指导,了解其他型号汽车的电路原理。又可以发现更多的共性以及各种车型之间的差异。

  汽车电器的通用性和专业化生产使同一国家汽车的整车电路形式大致相同,如掌握了某种车型电路的特点,就可以大致了解相应车型或合资企业的汽车电路的特点。

  因此,抓住几个典型电路,掌握各系统的接线特点和原则。对于了解其他车型的电路大有好处。

  汽车电气电路介绍分析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电器元件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对汽车电器元件的维修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汽车电路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电器设备的损坏等。为了能迅速准确地诊断故障,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检修方法。

  1)直观诊断法

  汽车电路发生故障时,有时会出现冒烟、火花、异响、焦臭、发热等异常现象。这些现象可直接观察到,从而可以判断出故障所在部位。

  2)断路法

  汽车电路设备发生搭铁(短路)故障时,可用断路法判断,即将怀疑有搭铁故障的电路段断开后,观察电器设备中搭铁故障是否还存在,以此来判断电路搭铁的部位和原因。

  3)短路法

  汽车电路中出现断路故障,还可以用短路法判断,即用起子或导线将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电路短接,观察仪表指针变化或电器设备工作状况,从而判断出该电路中是否存在断路故障。

  4)试灯法

  试灯法就是用一只汽车用灯泡作为试灯,检查电路中有无断路故障。

  5)仪表法

  观察汽车仪表板上的电流表、水温表、燃油表、机油压力表等的指示情况,判断电路中有无故障。例如,发动机冷态,接通点火开关时,水温表指示满刻度位置不动,说明水温表传感器有故障或该线路有搭铁。

  6)低压搭铁试火法

  即拆下用电设备的某一线头对汽车的金属部分(搭铁)碰试而产生火花来判断。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是广大汽车电工经常使用的方法,搭铁试火法可分为直接搭铁和间接搭铁两种。 所谓直接搭铁,是未经过负载而直接搭铁产生强烈的火花。例如,我们要判断点火线圈至蓄电池一段电路是否有故障,可拆下点火线圈上连接点火开关的线头,在汽车车身或车架上刮碰,如果有强烈的火花,说明该电路正常;如果无火花产生,说明该段电路出现了断路。 间接搭铁是通过汽车电器的某一负载而搭铁产生微弱的火花来判断线路或负载是否有故障。例如,将传统点火系断电器连接线搭铁(回路经过点火线圈初级绕组),如果有火花,说明这段线路正常;如果无火花,则说明电路有断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尖端器,试火法不能在电子线路汽车上应用。

  7)高压试火法

  对高压电路进行搭铁试火,观察电火花状况,判断点火系的工作情况。具体方法是:取下点火线圈或火花塞的高压导线,将其对准火花塞或缸盖等,距离约5mm,然后接通起动开关,转动发动机,看其跳火情况。如果火花强烈,呈天蓝色,且跳火声较大,则表明点火系工作基本正常;反之,则说明点火系工作不正常。

  一般汽车电路是实行单线制的并联电路,多数电路的正极线(俗称火线)分别与保险丝盒相接,负极线(俗称地线)共用,重要节点有三个,保险丝盒、继电器和组合开关。纵横交错的汽车电路其实都是由各种电路叠加而成的,每种电路都可以独立分列出来,化复杂为简单。整车电路按照用途可以划分为灯光、信号、仪表、启动、点火、充电等电路。每条电路有自己的导线与控制开关或保险丝盒相连接。

  绝大部分电线的一端接保险丝或开关,另一端联接继电器或用电设备。例如大灯电路兵分两铬,一路是电源支路即保险丝盒(正极线)>大灯继电器―>大灯―>负极线,另一路是控制支路即保险丝盒―>组合开关―>大灯继电器―>负极线。其它象小灯、制动灯、转向灯、车厢灯、雨刮器等用电设备的电路也基本相似。

  一般汽车上的保险丝盒与继电器放在同一个地方上以方便检查。还要了解组合开关的功能,尤其是组合开关联插件上各支导线的作用。如果知道保险丝盒、继电器和组合开关等三个重要节点的作用和位置,再学习对照有关的汽车电工书籍就比较容易入门了。

  一、整车电路的组成

  汽车整车电路通常有电源电路、起动电路、点火电路、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仪表信息系统电路、辅助装置电路和电子控制系统电路组成。

  1 电源电路

  也称充电电路,是由蓄电池、发电机、调节器及充电指示装置等组成的电路,电能分配(配电)及电路保护器件也可归入这一电路。

  2 起动电路

  是由起动机、起动继电器、起动开关及起动保护电路组成的电路。也可将低温条件下 起动预热的装置及其控制电路列入这一电路内。

  3、点火电路

  是汽油发动机汽车特有的电路。它由点火线圈、分电器、电子点火控制器、火花塞及点火开关组成。微机控制的电子点火控制系统一般列入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中。

  4、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

  是由前照灯、雾灯、示廓灯、转向灯、制动灯、倒车灯、车内照明灯及有关控制继电器和开关组成的电路。

  5、仪表信息系统电路

  是由仪表及其传感器、各种报警指示灯及控制器组成的电路。

  6、辅助装置电路

  是由为提高车辆安全安性、舒适性等而设置的各种电器装置组成的电路。辅助电器装 置的种类随车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汽车档次越高,辅助电器装置越完善。一般包括风 窗刮水及清洗装置、风窗除霜(防雾)装置、空调装置、音响装置等。较高级车型上还装有车窗电动举升装置、电控门锁、电动座椅调节装置和电动遥控后视镜等。电子 控制安全气囊归入电子控制系统。

  7、电子控制系统电路

  主要有发动机控制系统(包括燃油喷射、点火、排放等控制)、自动变速器及恒速行驶控制系统、制动防抱死系统、安全气囊控制系统等电路组成。

   二、三种电路图

  1、布线图

  布线图识按照汽车电器在车身上的大体位置来进行布线的。

  其特点是:全车的电器(即电器设备)数量明显且准确,电线的走向清楚,有始有终,便于循线跟踪,查找起来比较方便。它按线束编制将电线分配到各条线束中去与各个插件的位置严格对号。在各开关附近用表格法表示了开关的接线与挡位控制关系,表示了熔断器与电线的连接关系,表明了电线的颜色与截面积。

  布线图的缺点:图上电线纵横交错,印制版面小则不易分辨,版面过大印装受限制;读图、画图费时费力,不易抓住电路重点、难点;不易表达电路内部结构与工作原理。

  2、原理图

  ◇ 整车电路原理图:

  为了生产与教学的需要,常常需要尽快找到某条电路的始末,以便确定故障分析的路线。在分析故障原因时,不能孤立地仅局限于某一部分,而要将这一部分电路在整车电路中的位置及与相关电路的联系都表达出来。整车电路图的优点在于:

  (1)对全车电路有完整的概念,它既是一幅完整的全车电路图,又是一幅互相联系的局部电路图。重点难点突出、繁简适当。

  (2)在此图上建立起电位高、低的概念:其负极“-”接地(俗称搭铁),电位最低,可用图中的最下面一条线表示;正极“+”电位最高,用最上面的那条线表示。电流的方向基本都是由上而下,路径是:电源正极“+”→开关→用电器→搭铁→电源负极“-”。

  (3)大可能减少电线的曲折与交叉,布局合理,图面简洁、清晰,图形符号考虑到元器件的外形与内部结构,便于读者联想、分析,易读、易画。

  (4)各局部电路(或称子系统)相互并联且关系清楚,发电机与蓄电池间、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连接点尽量保持原位,熔断器、开关及仪表等的接法基本上与原图吻合。

  ◇ 局部电路原理图:

  为了弄清汽车电器的内部结构,各个部件之间相互连接的关系,弄懂某个局部电路的工作原理,常从整车电路图中抽出某个需要研究的局部电路,参照其他翔实的资料,必要时根据实地测绘、检查和试验记录,将重点部位进行放大、绘制并加以说明。这种电路图的用电器少、幅面小,看起来简单明了,易读易绘;其缺点是只能了解电路的局部。如图8-7所示为普桑发动机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3、线束图

  整车电路线束图常用于汽车厂总装线和修理厂的连接、检修与配线。线束图主要表明电线束各用电器的连接部位、接线柱的标记、线头、插接器(连接器)的形状及位置等,它是人们在汽车上能够实际接触到的汽车电路图。这种图一般不去详细描绘线束内部的电线走向,只将露在线束外面的线头与插接器详细编号或用字母标记。它是一种突出装配记号的电路表现形式,非常便于安装、配线、检测与维修。如果再将此图各线端都用序号、颜色准确无误地标注出来,并与电路原理图和布线图结合起来使用,则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且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一般汽车电路的接线规律

  汽车线路一般采用单线制、用电设备并联、负极搭铁、线路有颜色和编号加以区分,并以点火开关为中心将全车电路分成几条主干线,即:蓄电池火线(30号线)、附件火线(Acc线)、钥匙开关火线(15号线)

  (1)蓄电池火线(B线或30号线)

  从蓄电池正极引出直通熔断器盒,也有汽车的蓄电池火线接到起动机火线接线柱上,再从那里引出较细的火线。

  (2)点火仪表指示灯线(IG线或15号线)

  点火开关在ON(工作)ST(起动)挡才有电的电线,必须有汽车钥匙才能接通点火系统、预充磁、仪表系统、指示灯、信号系、电子控制系重要电路。

  (3)专用线(Acc线或15A线)

  用于发动机不工作时需要接入的电器,如收放机、点烟器等。点火开关单独设置一挡予以供电,但发动机运行时收音机等仍需接入与点火仪表指示灯等同时工作,所以点火开关触刀与触点的接触结构要作特殊设计。

  (4)起动控制线(ST线或50号线)

  起动机主电路的控制开关(触盘)常用磁力开关来通断。磁力开关的吸引线圈、保持线圈可以由点火开关的起动挡控制。大功率起动机的吸引、保持线圈电流也很大(可达40~80A),容易烧蚀点火开关的“30-50”触点对,必须另设起动机继电器(如东风、解放及三菱重型车)。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轿车,为了保证空挡起动,常在50号线上串有空挡开关。

  (5)搭铁线(接地线或31号线)

  汽车电路中,以元件和机体(车架)金属部分作为一根公共导线的接线方法称为单线制,将机体与电器相接的部位称为搭铁或接地。搭铁点分布在汽车全身,由于不同金属相接(如铁、铜与铝、铅与铁),形成电极电位差,有些搭铁部位容易沾染泥水、油污或生锈,有些搭铁部位是很薄的钣金件,都可能引起搭铁不良,如灯不亮、仪表不起作用、喇叭不响等。要将搭铁部位与火线接点同等重视,所以现代汽车局部采用双线制,设有专门公共搭铁接点,编绘专门搭铁线路图,堪与熔断器电路提纲图并列。为了保证起动时减少线路接触压降,蓄电池极桩夹头、车架与发动机机体都接上大截面积的搭铁线,并将接触部位彻底除锈、去漆、拧紧。

   四、读识电路图的一般要点

  (1)纵观“全车”,眼盯“局部”-由“集中”到“分散”。

  全车电路一般都是由各个局部电路所构成,它表达了各个局部电路之间的连接和控制关系。要把局部电路从全车总图中分割出来,就必须掌握各个单元电路的基本情况和接线规律。

  汽车电路的基本特点是:单线制、负极搭铁、各用电器互相并联。各单元(局部)电路,例如电源系统、起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仪表系统等都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看电路要以其自身的特点为指导,去分解并研究全车电路,这样做会少一些盲目性,能较快速、准确地识读汽车电路图。开始,必须认真地读几遍图注,对照线路图查看电器在车上的大概位置及数量,电器的用途,有没有新颖独特的电器,如有,应加倍注意。

  (2) 抓住“开关”的作用-所控制的“对象”。开关是控制电路通断的关键,特别注意继电器不但是控制开关也是被控制对象。

  (3) 寻找电流的“回路”-控制对象的“通路”。

  回路是最简单的电气学概念。无论什么电器,要想正常工作(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必须与电源(发电机或蓄电池)的正负两极构成通路。即:从电源的正极出发→通过用电器→回到同一电源的负极。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无论在读什么电路图时都是必须用到的,在读汽车电路时却往往被忽略,理不出头绪来。

  汽车电路的接线规律

  汽车线路接线的特点和一般规律是:一般采用单线制、用电设备并联、负极搭铁、线路用颜色不同的线和编号加以区分,并以点火开关为中心分成几条主干线。

  1、蓄电池正极线:从蓄电池引出直通熔断器盒,也有的从蓄电池正极线直接引到启动机正极接线柱上,再从哪里引出较细的正极线到其他电路。

  2、点火、仪表、指示灯线:必须经过汽车钥匙才能接通电路。

  3、专用线:不管发动机工作都需要接入的电器,如收放机 点烟器等,由点火开关单独设置一挡予以供电。

  4、启动控制线:启动机主电路的控制开关(触盘)常用磁力开关来通断。其接线方式有三种形式:小功率启动机磁力开关的吸引线圈 保持线圈由点火开关的启动档控制;大功率起动机的吸引 保持线圈则由起动机继电器控制(如东风 解放及三菱重型车);-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轿车,为了保证空档启动,常将启动控制线串接在空档开关上。

  5、搭铁线:搭铁点分布在汽车全身,与不同金属相接(如铁、铜与铝、铝与铁)形成电极电位差,有些搭铁部位容易沾染泥水 油污或生锈,有些搭铁部位是很薄的钣金片,都可能引起搭铁不良,如灯不亮 仪表不起作用 喇叭不响等。所以,有的汽车采用双搭铁线。

  二、电源系统接线规律

  1、发电机与蓄电池并联,蓄电池负极必须搭铁。蓄电池正极经电流表(或直接)接法电机正极,蓄电池静止电动势常在11.5V13.5V,发电机输出电压常限定在13.8V15V之间(24V电系28V~30V)。发电机工作时正常电压比蓄电池电压高0.33.5V,这主要是为了克服线路压降,使蓄电池充电时既能充足,由不至于过度充电。

  2、国产硅整流发电机的接线柱旁均有标记或名称,“十”或“B十”为“电枢”接线柱,此接线柱应与电流表或蓄电池“十”极相连;“F”为“磁场”接线柱,它与调节器“磁场”接线柱相连;“E”为“搭铁”接线柱,应与调节器的“搭铁”接线柱相接。

  3、采用外装调节器的交流发电机的磁场线圈搭铁方式由两种:一种是磁场线圈直接在发电机内部搭铁,如国产东风EQ1092 BJ2020汽车的发电机;另一种是磁场线圈不再发电机内部搭铁,而是通过调节器搭铁,如解放CA1092汽车的交流发电机。

  三、启动系统接线规律

  1、点火开关直接控制启动机的电路:点火开关在启动档直接控制启动机的吸拉保持线圈,多用于1.2KW以下的启动机的轿车电路;1.5KW以上启动机的磁力开关线圈的电流在40A以上,用启动继电器触点作为开关。

2、带启动保护的启动机控制电路:当启动点火开关在0档时,电路均断开。点火开关在1档时(未启动)的供电线路由:发电机激磁 点火线圈 仪表 点亮指示灯。点火开关在2档时,除了接通上述电路,还要接通启动机继电器电路:蓄电池正极——电流表——点火开关——启动机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常闭触点——搭铁——蓄电池负极——起动机驱动主机。与此同时,触桥将点火线圈旁路触点接通,电流直通点火线圈初级,附加电阻被隔除在外。发动机点火工作后,发电机中性点N的对地电压(约发电机调节电压的0.5)使启动继电器中的启动保护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切断充电指示灯搭铁点路,充电指示灯熄灭,表

电源部分到各电器熔断器开关的导线是电器设备的公共火线

示发电机工作正常。同时也切断了启动继电器线圈的搭铁电路,当发电机正常工作时,即使误将点火开关扳到2档,启动机也不会与飞轮啮合,避免打坏飞轮齿圈与启动机,起到保护启动机的作用。

   四、点火系统接线规律

  汽车点火系统可以分为普通(有触点)点火系统、无触点点火系统、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等形式,其工作过程基本上都是按以下顺序循环:初级电流接通——初级电流切断(此时恰是某缸活塞处于压缩上止点前某一角度)——初级线圈产生自感电动势(300V左右)——次级线圈互感产生脉冲高压(600030000V左右)——火花塞出现电火花。

  无触点点火系统的点火模块必须具备的引出线:由点火开关控制的电源输入线2条(45脚),由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与分电器轴一体)来的信号输入线3条(553脚,其中5脚供信号发生器的电源火线),初级电流的输入、输出线2条(12脚)。

  五、照明系统的接线规律

  汽车照明系统一般由前照灯、示宽灯(位置灯)、尾灯(后示宽灯)、牌照灯、仪表灯、室内灯等组成,其中前照灯又分为远光灯与近光灯,用变光开关控制。照明灯由灯光开关控制:灯光开关在0档关断、1档未小灯亮(包括示光灯、尾灯、仪表灯、牌照灯)、2档为前照灯、小灯同时亮。灯光系统的电流一般来自蓄电池正极,不受点火开关控制(由于前照灯远光功率较大,常用灯光继电器来控制通断,开关的2档用于控制继电器线圈)。超车灯信号常用远光灯亮灭来表示,发出此信号时不通过灯光开关,属于短时接通按钮式。现代汽车的照明系统常用组合开关集中控制,组合开关多装在转向柱上,位于转向盘下侧,操作时驾驶员的收可以不理开转向盘。

  六、仪表报警系统接线规律

  1、所有电气仪表都受点火开关控制。

  2、各仪表的表头与其传感器串联,燃油表、水温表一般还接有仪表稳压器。

  3、电流表串联在发电机正极与蓄电池正极之间。发电机充电电流从电流表正极进去,指针偏向正端,而在蓄电池往外放电时,指针偏向负端。一下两种电流不通过电流表:超过电流表量程的负载电流,如启动机、预热塞、喇叭灯电流:发电机正常工作时向其他负载的供电电流。注意:当发电机不工作时,蓄电池向其他负载供电的电流必须经过电流表。现代汽车多用充电只是等代替电流表,其缺点是不知充放电流大小,过充电不易发现。

  4、电压表并接在点火开关之后,只在点火开关接通时显示系统电压。12V系统常使用10V~18V24V电系常使用2036V的电压表。

  5、指示灯、报警灯常与仪表装配在一个总成内或在附近布置,它们与仪表一同受点火开关的工作档(ON)和启动档(ST)控制。在ON档应能检验大多数仪表、指示灯、报警灯是否良好。指示灯和报警灯按照电路接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灯泡接点火开关火线,外接传感开关:开关接通则与搭铁构成通路,灯亮。如:充电指示灯、手制动指示灯、制动液面报警灯、门未关报警灯、机油压力报警灯、水位过低报警灯等。另一种接法是指示灯泡接地,控制信号来自其他开关的火线端。如:远光指示灯、转向指示灯、座椅安全带未系指示灯防抱死制动指示灯(ABS)、巡航控制指示灯等。

  6、汽车仪表常用双金属片电热丝式结构,表头表头一般只有2根线。例如,燃油指示表的两个接线柱是上下排列的,一般情况下应将上接线柱与电源线相连,下接线柱与传感器相连,否则将不会正常工作此外,还有双线圈十字交*、中间油一个磁性指针的仪表,夺为3线引出,其中一条接点火开关,另一条线搭铁,还有一条线接传感器。机械式仪表不与电路相接,如软轴传动的车速里程表、直接作用的弯管弹簧式制动气压表、油压表以及乙醚膨胀式水温表、油温表等,这些仪表读数精度较高,但要引入许多管路、软轴进入仪表盘,拆装麻烦,甚至易于泄漏,正在逐步被电子控制仪表所代替。

  七、信号系统接线规律

  信号系统主要油转向信号、危险警告信号、制动信号、倒车信号、喇叭等,这些信号都是由驾驶员根据道路交通情况向别的车辆和行人发出的,带有较强的随机性,一般*自身开关控制如制动信号多由制动踏板联动控制:倒车灯多由变速杆倒档轴联动控制,不用驾驶员特意操作即可接通,喇叭按钮多在转向盘上,驾驶员手不离方向盘即可发出信号。

  1、转向信号灯具有一定的闪频,国标中规定为60120/分,日本规定在(8510)次/分,转向灯功率常为2125W,前后左右均设,大型车辆和轿车往往在侧面还有一个转向信号灯。其电路一般接法是:转向灯与转向灯开关以及转向闪光继电器经危险警告灯开关的常闭触点与点火开关串联,即转向信号灯是在点火开关处于工作档(ON)时使用。

  2、危险警告灯的使用场合主要有:本车有故障或危险不能行驶:本车有牵引别车的任务,需要他车注意:本车需要优先通过,需要他车避让。因此,危险警告灯可以在发动机不工作时使用,此时无需接通点火系统及仪表报警灯,为此设有危险警告开关, 它是一个多刀联动开关,在断开点火开关接线的同时,接通蓄电池接线,闪光器及灯泡电源直接来自蓄电池,并将闪光继电器的输出端与左右转向灯连在一起。即在闪光继电器动作时,左右转向灯及指示灯同时发出危险信号。

   八、电子控制系统接线规律

  1、了解电子控制系统的功用、控制对象是哪些元件、是控制哪些物理量。例如有些是控制点火的,有些是控制喷油的,还有些是控制自动变速器的等。

  2、掌握各传感器的名称、安装部位、功用、结构原理及主要技术参数。例如:断电状态下的阻值、通电状态下的电位、电流,弄清楚各种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是模拟量、脉冲量还是开关量。

  3、掌握各种执行器的名称、安装部位、功用、结构原理及主要参数。

  4、了解电脑内部各主要功能块的作用,掌握各传感器、执行器之间的接线端子序号、字母代号、各端子之间的正常电压或阻值。

  5、了解电脑、各传感器、各执行器在车上的安装位置,区别各接插器及其端子的序列号、代号,区别各元件的形状特征、

  6、了解故障诊断插座或检测仪通信接口,按国别、厂家与车派查找各车辆的故障代码表,用仪表或故障检查灯的闪光情况读出故障代码,确定故障部位,排除故障。

  电子控制系统电路的接线规律可归纳为:电脑控制电路必须接受点火开关控制,必须有各种传感器随时输入工况信号,例如:磁脉冲式或霍尔式传感器能产生脉冲电压信号:有些传感器是由热敏电阻制成,阻值发生变化,输出电压也随之发生变化,属于模拟量电压信号,如水温、进气温度传感器等:电子控制系统执行机构受电脑控制,具有自诊断功能。电脑工作一般由两种模式--开环和闭环控制。如燃油喷射的开环控制:发动机电脑接受到输入信号以后,仅根据预先设置的程序予以相应,对氧传感器的信号不与监控。开环工况有暖机工况、减速工况、节气门全开工况等。闭环控制:发动机电脑检测氧传感器信号,使电脑控制的喷油脉冲宽度得到理想空燃比,达到最佳燃油经济性,低排放。闭环工况有怠速工况、巡航工况等。

   九、接线注意事项

  1、准备所要接线车型的电路原理图,如果没有电路图,最好是自己对照实物画个接线草图,这将给接线检修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2、因维修需要临时外接线,必须注意绝缘,以防短路。

  3、切勿带电接线,当导线损坏以后,应用原规则型号的导线更换,连接要可*,尽量减少连接处的接触电阻。

  4、接线完毕,应按原接线要求绑扎处理好。

欧姆龙相关链接

*知识堂:欧姆龙继电器常见问题有哪些?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7.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解答——因硫化、氯(盐)化引起的接触不良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8.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解答——接点粘着的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9.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因接点移动而卡住的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43.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异常发热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49.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外壳膨胀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53.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跌落引起的异常声音和振动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56.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助焊剂的侵入引起动作不良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