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静态时序分析在设计中常用吗?

楼主(2011-06-03):
静态时序分析在设计中常用吗?好像很多人都直接上板测试?

网友:
FPGA设计中确实很少用到,一般都是前仿过了,就上板子了。
有经验的的会在place&route做完后看一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但是即便静态时序分析有几个violation,下到板子里面也很有可能没有问题。

下板子出问题了就应该做一下后仿,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我觉得对debug作用不大。

网友:
必需的,不然你如何知道PR之后的timing满足要求

网友A:
这样不太合适吧。。。就算是FPGA,布局布线之后也必须看时序报告的。楼上这位同学可能跑的频率不高,在那种频率上100MHz很容易时序不满足的,万一上板发现问题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时序问题还是逻辑功能问题呢。
所以我理解:无论是是ASIC还是FPGA,都必须看STA报告

网友:
ASIC 必定要跑的

网友:
FPGA和ASIC都必须要看的
做FPGA的时候,有的资源一般最好不要操作85%,时序要跑的比要要求要高一些。不然上板子发现问题的时候,很可能查了一两天都查不出问题所在。
ASIC也是如此。
必须要保持时序是没有问题的,才能进行后续进行测试

网友:
不用后防,FPGA来说,看时需分析报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时序报告不通过(极个别情况除外),肯定会有问题的。对于大的逻辑来说,比如stratix 4,后仿我估计是会相当的满的。
PS:时序问题,还是要在写代码的时候就消除掉

网友:
前仿已经保证你的逻辑功能正确了,你所要确定的是时序有没有问题。
只要你的代码规范没有问题,是需要求不是太高,P&R后一般没有问题,所以一般是直接上板子看结果,STA报告最多扫一眼就可以了,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在STA报告上,如果上板子不对的话,再去仔细查看STA报告,如果对STA报告中的路径不太确定,最好还是后仿,直接就能看到哪儿出问题了。

这样不太合适吧。。。就算是FPGA,布局布线之后也必须看时序报告的。楼上这位同学可能跑的频率不高,在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必须的,时序满足的前提下才能上板子调试,不然就是无用功

网友:
具体看设计中的频率跑到多高,还有所用到的FPGA资源是不是较多,当频率高,占用资源有比较多的情况下,进行P&R就比较困难,可能时序会不满足,下到板上的话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我遇到过时序不满足,下到板上,复位fpga重新配置,每次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又怀疑硬件问题,排查很久,最好跑个时序都能满足的就正常了。

网友:
    如果PR之后timing分析报告没有violation,可以扫一眼就直接pass,如果有violation那就得好好分析原因了。Timing不过时反应在板子的问题可是匪夷所思的,那样debug会非常崩溃。总之,不管FPGA、ASIC,STA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约束的目标频率直接影响PR及STA结果,不要过紧,要视实际情况来。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是必须的,在Quartus II中最好用TimeQuest。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B:

高手您好:
      我刚开始接触对FPGA进行约束,我用的是软件是xilinx10.1ISE,看了很多关于时序方面的书,可是还是不会加载时序约束,不知道您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我的QQ:531249942

网友:
虽然FPGA对于硬件实测前的要求没有ASIC那么高,但是逐渐的来讲掌握STA分析是越来越不可缺少的了,
现在FPGA已经可以进行相对很大的系统设计, 时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网友:
不一定要看,但是一定要会看。

网友(2012-03-20):
看篇文章说,在设计低速小规模逻辑的时候,不进行时序约束也能获得正确并且较好的布局布线,是因为逻辑设计较小时,大量的逻辑资源可以被Fitter所使用,较易获得了较好的结果。看来TimeQuest必须学了,总要用到的……

网友(2014-06-19):
还是看具体的需求吧。比较低端的,时钟不高的就不用了。100M应该算是个分界线了

网友:
非用不可, 直接測試會有盲點.

网友:
这个要看的吧。
至少对逻辑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心中有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