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上传64位软件和破解的重要性【申请加精】

楼主(2011-06-03):
以前下载的都是32bit的软件,但在使用过程中,渐渐体会到了64位的重要性。下面我就我碰到的几个问题
和大家说一说,以后好让上传软件的兄弟们同时能上传amd64和linux版。
     首先说一下vcs,使用32bit时,如果你的testbench中,显式的指明了仿真长度:如#10000000000 $finish;
这个时间超过了2的32次方,vcs会编译不过去,给出warning,且不能生成simv可执行文件。要想使仿真长度大于
2的32次方,必须使用userguide中介绍的方法,在仿真命令下加入如下选项:./simv +vcs+finish+0+3  表示仿真
长度为 3*4294967296 时间单位,即3个2的32次方长度。你可能在学习的时候不会用到这么长的时间,但在做
项目的时候,真的会遇到这么长的时间。我就遇到过。如果你使用的是64位的系统,amd64的软件,就根本不用这么
麻烦,之间可以在testbench中写入很长的仿真长度。
      再说一下IC compile和encounter,当设计很大的时候,是非常消耗内存的,即使你的内存有32G,系统也支持32
G,但是软件在消耗的超过4G内存时,就会崩溃,因为32bit的软件智能支持到4G。

网友(2011-07-04):
楼主强人啊,可是我下的多是32位的较多,看来悲剧了!

网友:
肯定撒。 32bit拿来学习练手可以。
大多数项目还是要64bit的才适用。

网友(2012-01-30):
都是经验之谈啊,说的非常好,

网友:
有这个问题,不过很多情况下可以绕过去。比如repeat(4) (#100000000);
不过现在机器都应该可以run 64bit了。所以64bit会好一些。
还有,OS系统一定32bit和64bit的动态库都要装,因为有些EDATOOL只有3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