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抗静电要求15000V

楼主(2011-06-03):
ESD 抗静电要求15000V,哪位有经验的,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
如果空气放电的话,15K简单,一般接触式放电pass 3KV,就可以过15KV的测试了!
如果是接触放电15KV的话,我只能说你们的技术太强悍了!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帮助你们!

网友:
建议参考单片抗ESD的芯片!!

网友:
同意2楼的,那个太恐怖了

楼主:
谢谢指点 如果是接触放电15KV 是不是通过SCR结构能够做到呢

网友:
15KV是系统级的ESD测试,根据测试标准IEC61000-4。我没做过这样的测试
请问是测试分立器件还是芯片呢?
最有效的ESD器件是二极管和SCR,二极管也能做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别人的专利,怎么可能在论坛里贴

网友:
这家公司专们在做这种ESD防护芯片,可以参考。
http://www.amazing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