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看mos管工作在哪个区是看那两个参数

楼主(2011-06-03):
如题。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tsmc工艺可以看region,csmc好像看不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ion:

0--截止

1---线性区

2---饱和区

3---亚阈值区

网友:
学习下CSMC的region定义

网友:
5楼正解。另外,看region是和工艺库有关的么?

网友:
By print the DC operationg point of MOS, you can obtain Vdsat, Vth and Vds. Then compare these two parameters.

If Vdsat>Vds and Vgs>Vth, MOS works at saturation region;
If Vdsat<Vds and Vgs>Vth, MOS works at linear region;
If Vgs<Vth and Ids<0.5nA, MOS cuts off;
If Vgs<Vth and Ids>0.5nA, MOS works at subthreshold region.

网友(2011-09-14):
看region参数吧
简单一点,也可以通过vdsat来大致判断

网友(2011-10-26):
直接进行DC仿真   看VGS和VDS就可以了   5楼那样也是需要先进行DC仿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 Vdsat>Vds and Vgs>Vth, MOS works at saturation region;
我怎么记得是Vds>Vdsat时,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9楼写反了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08-04):
学习下CSMC的region定义...........................................................................................

网友(2012-11-27):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