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canchain 的顺序乱了?

楼主(2011-06-03):
在后端P2R过程中,使用scanDefIn的方法,但是到了route之后
做signoff分析的时候发现了scanChain的order与综合后的
scanChain中的order不一致,
用什么参数可以控制从placement到signoff整个过程的scanChain
的顺序不变,
下面的约束能保证吗?
setPlaceMode
IgnoreScan  1
reorderScan 0

网友:
为什么要不变?scanchain reorder本来就是pr优化的一个过程啊

网友:
1#的设定正确

楼主:
如果scanChain的顺序reorder ,那么之片terMax基于dc综合的scanchain生成scanchain  的向量就没有
用了,每办法验证扫描功能的正确性。

网友:
scan chain reorder之后,要重新生成ATPG

网友(2011-10-17):
回复 网友A:

    借楼问,发现后端P&R后得到的Scanchain Length是1131,而Tmax生成的stil文件中报告的Scanchain length是1122,为什么长度变小了,少了的9个cell跑哪去了?

网友:
scan reorder之后重新atpg 产生patten啊, formal verification的时候要把
scan相关pin接到0的,

对于大的芯片, scanchain很多的话,reorder对routability是有帮助的,

必须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优化掉了?找到那几个少了的,看看他们的原始连接和input/output逻辑,是否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上午看了下,TMAX报出来的不只是少了cell,扫描链的顺序大部分是相同的,但有几个cell的顺序不一样。后端出来的扫描链不是应该都已经固定了得吗,不应该会被TMAX优化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tmax有些cell没认出来的原因是那些DFF是下降沿采样的,但下降沿采样的也不是都没认出来,扫描链上总共有14个下降沿采样的DFF,认出了5个,所以有tmax报出的链长度比后端工具报出的少了9个,但我做ATPG pattern仿真是没问题的,从波形上看,是在链的开始插入了9个高阻Z态,就是不知道上测台会不会有问题,或者tmax有什么命令能把下降沿采样的DFF也都认出来吗?

网友(2025-07-19):
可以在物理综合的时候开scan reorder,那样pr阶段把reorder关掉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