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个电抗并联是什么性质

楼主(2011-06-03):
两个阻值分别为j和1/j的电抗,其并联为什么性质?
1/(j+1/j)=1/(j-j)=1/0
1/(j+1/j)=j/(j^2+1)=j/(-1+1)=j/0
???

网友:
电抗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误用了
电抗不是电阻,电感,电容的统称吗?

网友:
电抗是感抗和容抗的合称
j表明这是一个感抗值为1Ω的纯电感,1/j表示一个容抗值为1Ω的纯电容,两者并联,处于并联谐振状态,阻抗无穷大,这正是楼主表达式的含义,表达式正确无误

网友:
“电抗”?不是阻抗么?

楼主(2012-08-24):
回复 网友B:

但就两个等式而言,结果一个为电抗形式j/0,另一个为电阻形式1/0, 我想知道最终两个电抗并联后为阻(PM=0)还是为抗(PM=90)

网友:
应该是并联谐振吧

网友:
电抗本身哪还有j啊。。。Z=R+jX,其中电抗是X,不是jX

所以实际上你说的东西应该是1和-1之和,电抗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你实际上在问无穷大性质的问题。
我将楼主的2个式子重写并且再写出另外2个,如下:
1/(j+1/j)=1/(j-j)=1/0
1/(j+1/j)=j/(j^2+1)=j/(-1+1)=j/0
1/(j+1/j)=-1/(-j-1/j)=-1/(-j+j)=-1/0
1/(j+1/j)=-1/(-j-1/j)=-j/(1-1)=-j/0
上面4个结果表示复平面上4个方向的无穷大,无穷大是矢量。问题来了,如果承认1/0,j/0,-1/0,-j/0它们是不同的,有性质差异的,那么就要承认1/(j+1/j)不等于1/(j+1/j),即自己不等于自己,看来不是我和楼主疯了,就是数学家疯了。
奇点问题是一个难题,为了保住数学大厦,数学家的态度是,对于一个有限数/0这类形式的数统统戴上“无意义”这顶帽子。历史上,根号-1曾经戴过这顶帽子,后来发明复数,又摘帽了,有意义了。
虽然矛盾暂时通过主观定义回避了,但物理世界的确存在奇点,举2个例子:
1)恒星核聚变产生的向外压强和万有引力的收缩压强平衡时,恒星是动态稳定的,有朝一日轻元素会耗尽,平衡被打破,如果恒星质量非常大,强大的万有引力连核简并压都抵抗不住,万有引力就进入没有约束的正反馈,恒星无限收缩变成奇点——黑洞,目前的数学和物理定律不能完全描述黑洞,黑洞的内界更是完全不能描述。
2)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解存在奇点,除了预言黑洞,也预言宇宙的起点是奇点。目前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宇宙爆炸论,时间,空间,基本粒子都起源于奇点,说明奇点是一定有性质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无穷大。
所以,楼主你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是涉及奇点性质的问题,我能说的基本就在5楼。恐怕以后哪个数学天才发展出比复数更大的集合,问题可能有望得到解决。
最后要再重申一下,楼主的电抗概念,并联公式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挺有趣的问题 只知道是并联谐振 深入的没想过~~

网友:
就是电容和电感并联谐振,此时阻抗为无穷大.就两个等式而言,分母已经为0, 分子是什么已经毫无意义了,或者说没有任何区别,仅代表阻抗为无穷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