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P核例化的问题

楼主(2011-06-03):
最近在用XILINX自带的DCM做一个200M的时钟,生成IP core以后,在顶层文件中例化。但不知道为什么,例化不进去。就是顶层文件中综合之后,根本就没包含那个DCM的verilog文件,查了很多教程之类的,但就是解决不了。。。各位,能否帮一下忙。纠结几天了,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来说,IP生成以后,只要你指定了所在工程目录,会在你的当前工程目录下生成所对应的几个IP文件。至于例化,在顶层代码中用例化的语法实现后,在工程导航里应该能够看到这个IP的模块名以及表示的符号,如果没有,那也许是你生成的IP没有放到这个工程中。

楼主:
能看到这个模块的各文件名,关键是在另一个顶层文件中例化DCM包含不进去,综合是说找不到相应的DCM文件,明明列在上面,只是包含不进顶层文件

网友:
怎么还有另一个顶层?请把环境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顶层文件,我也是调用的ise的DDR控制器的IP core, 里面需要一个200M的时钟,但是开发板上只有一个100M的晶振,所以我用DCM再做了一个200M的时钟,也是调用的IP core,我想将这个DCM作为底层文件,原先DDR的顶层文件还做顶层,经DCM嵌进去。但修改了DDR的那个顶层文件,例化那个生成的DCM文件,但奇怪的是总加不进去,综合显示找不到DCM module。但DCM却是已经添加到这个工程中了,对应的文件也已生成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啊??

请帮帮我。。。纠结的

网友:
在ISE的工程导航窗口中,DDR顶层下面是否有DCM IP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是独立的,但我确实例化了 dcm u_dcm (.CLKIN_IN(sys_clk),
           .RST_IN(sys_rest_n),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CLK2X_OUT(idly_clk_200),
           .LOCKED_OUT()

  );    但怎么也不包含。。。

网友:
就是不是类似
DDR----
         |----DCM
这样的结构;
而是类似
DDR-----
DCM-----
这样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昨晚纠结了一晚上,发现问题所在了。。。。。原来生成的IP core不能命名为DCM,另取名字就好 。纠结了这么久,就是这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