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中的反馈电阻

楼主(2011-06-03):
   一般的LDO电路中的反馈网络大多都采用电阻,但是我所应用的电路中反馈网络是由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管来提供的,我想知道这种连接方式有什么优点?

网友:
方便制造,但是不够准且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也就是mos电阻跟普通电阻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MOS管做电阻,反馈时对输出的参数性能有很大的影响,用普通电阻时输出的值都比较稳定,相比较而言还是普通电阻比较稳定,但是采用MOS管做电阻有什么方面能比普通电阻更适合用在反馈的网络中呢?

网友:
应该是阻值更为准确的原因

楼主:
MOS管做电阻,可以减小芯片面积,而且他是有源器件,电阻是无源器件。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管是什么东西??是指有飞轮二极管的MOS管吗??楼主说的再详细点呗,一起探讨下。

网友:
没必要用MOS做电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源无源又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1-07-03):
我觉得主要看需求,如果需要降低芯片面积,同时控制电路的功耗,那么采用MOS管来做反馈电阻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楼主:
采用MOS 管作电阻,主要是可以减小芯片面积,根据需求来确定是用MOS管还是采用普通电阻,谢谢楼上各位给的意见和建议了,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芯片的需要,呵呵

网友:
具体的原理图怎么样?

网友:
还是没有看太明白啊

网友(2011-08-09):
普通电阻一般面积大,但匹配度好。MOS管做电阻可以面积小,匹配度不高。

网友(2011-10-31):
MOS resistors can achieve relatively large resistance values with relatively small die area, this is important in reducing the standby power dissipation of your LDO; on the other side, MOS resistors are usually supply-depend therefore may need additional regulating circuit to minimize supply sensitivity, even for matched MOS resistors.

网友(2011-12-22):
Diode方式的电流也很难控制

网友(2012-10-02):
无图无真相,可否贴着图片上来?

网友(2025-03-11):
有具体的文章么,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