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外围的seal ring 和guard ring

楼主(2011-06-03):
芯片版图设计时,芯片最外一环会有seal ring的结构。
我的问题是seal ring需不需要连接到GND上?
很多工艺应该是不需要连接到任何电位上的。但有的工艺把这个结构也叫作guard ring,guard ring一般是要连接到一个电位(比如GND)上的。不知道这个叫seal ring或guard ring的结构连接到GND和不连接到GND上,哪个方案更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大家在处理seal ring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接到gnd 比较好,还可以随便增强gnd

网友:
    赞成!可以把sealring当作whole chip的GNDBUS。
    不过,好像sealring在铜和铝工艺中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些不同?

楼主:
有什么不同啊?还请指教一二!
另外,seal ring 用来做GNDBUS好像不妥。由于seal ring是用来隔离芯片和scribe line的,因此做GNDBUS不可靠。
这里,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用于芯片内部电路的GNDBUS和ESD的GNDBUS应该尽量分开,但这样做芯片的面积就要增大很多,如果共用的话,不知应该注意什么事项?seal ring是否可以作为ESD GNDBUS的通路?

网友:
工艺会有如何制作seal ring的文档,可以参考。但是具体有何讲究还请大牛来指点。

楼主:
是啊!请版图方面的大牛谈谈想法啊!

网友:
我见过,没接gnd。

网友(2012-04-06):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用来接地,因为seal ring若被坏的画,可能会连接到芯片的其他线上,可能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2012-05-25):
Seal ring is the ring between chip die and surrounding scribe line to protect die from damage when the die is cut from the wafer.

网友(2013-05-16):
我们数模混合的chip,seal ring接GND了

网友(2013-11-28):
seal ring防止划片时损坏芯片,起隔离作用。不需要接任何电位。

网友(2014-01-19):
學習了, 太感謝了

网友(2015-01-15):
seal ring接芯片比较脏的地,一般DV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一般切割水平不会坏

网友(2016-03-21):
讲的很好

网友(2016-06-20):
一般来说,sealring接analog 的ground VSSA,并且是在VSSA的PAD附近。

网友:
sealring 一般从衬底打到top meta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