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vaco电场分布图

楼主(2011-06-03):
2007 silvaco电场分布图,请问各位怎么可以用tonyplot的语言写出来呢

网友:
tonyplot是一个图形化的界面,要显示一个结构的电场分布,首先要进行电学仿真,然后通过tonyplot显示,里面有display,点开,一个下拉框里面有一个contour的选项,点开后再选中electric field ,若果要想以向量的形式显示,则要选中display里面的向量那个框框。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我看了看程序,本身没有关于electric field的语句,我用tonyplot应该打开什么文件,文件后缀名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保存结构图,然后打开,点display-contours-electric field就可以显示电场了。然后在你关心的区域cutline,就可以定量显示电场分布了。

网友:
对,要看电场分布,首先得进行电学仿真,一般是直流的仿真,然后把仿真结果保存到结构文件中(.str),最后通过tonyplot显示。

网友(2011-07-13):
楼主多努力,你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呢!多看看例子,多找找资料,多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请问,想把tonyplot电场图的数据导出来,用export保存,怎么找不到保存的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说得有理。 每次遇到问题就会想到来找老师呢。.STR这么多数据,不知道怎么能找到电场的和电流密度的分布数据,真的很急啊。

网友:
tonyplot 有manual的,manual相对来说比较小,你找到相关的章节翻翻看会印象更加深刻,别人再怎么说也不会在身边指导你啊。

楼主:
谢谢。我查过mannual了,用export就可以导出数据,可是我照做了以后找不到那个导出文件啊。

网友(2011-08-18):
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你的程序文件在同一目录里。仔细找找。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2012-01-25):
VWF_inter_tools manual  Chapter 5.10 Extract with Atlas

Example:
Initialize INFILE=sample.str
extract name="e current density" curve(depth, (impurity="e- Current Magnitude" material="Silicon" x.val=5.75)) outfile=$"ecurrf"
extract name="e current density" curve(depth, (impurity="e- mobility" material="Silicon" x.val=5.75)) \
   outfile=$"emobf"
extract name="efield" curve(depth, (impurity="E Field" material="Silicon" x.val=5.75)) \
   outfile=$"efieldf"

网友(2012-07-18):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是新手刚开始用silvaco...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2013-04-11):
先用tonyplot打开经过电学仿真的str文件,然后在display里面就可以选择显示各种电学参数了

楼主(2013-06-18):
回复 网友C:

    请加我好友,谢谢。

网友: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silvaco的材料参数文件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