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ARM之间怎么通信啊?

楼主(2011-06-03):
我现在需要在两个ARM之间进行通信,请问下该如何操作呢?用普通的串口线(PC机与ARM之间用的那种)可以吗?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通信方式?
求解。

网友:
怎么都可以,也可以使用Usart串口,SPI,IIC等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