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看到中芯国际.18工艺下的工艺常数,就是迁移率与单位面积的栅氧化层电容之积

楼主(2011-06-03):
请问怎样看到中芯国际.18工艺下的工艺常数,就是迁移率与单位面积的栅氧化层电容之积?Un Cox之积

网友:
DC仿真下有个beta值吧,否则直接看工艺文件应该只可以查到un,e等参数,然后再用公式计算。

网友:
un是nmos的参数,在模型中p和N的迁移率都叫u0
cox根据栅氧厚度tox来计算,公式书上都有
直接打开模型文件找就找到啦

网友:
用来算,好像都不准

网友:
直接仿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用来估计而已,不用非常精确。

网友:
中芯国际。18工艺的un=0.04,精确值我不太记得了,请自查model文件,Cox=ε0*εr/tox=(4*10e-9)/(36*PI* 4*10e-9)=0.009 F/m^2 ,其中ε0=(10e-9)/36*PI,真空介电常数,εr=4,是SiO2的相对介电常数

网友:
在.scs文件里有,就是仿真调用的文件

网友(2011-11-26):
谢谢各位,,,,真心学习!

网友(2012-12-01):
仿一下比较方便

网友(2013-05-27):
很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2013-08-20):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践的方法确实比文档里的更接近仿真环境值

网友(2013-11-03):
仿真应该最好

网友(2014-09-08):
回复 网友C:

   好像没有.scs文件哦!华润0.5um工艺有.scs文件~

网友(2014-12-01):
请问一下怎么查看model文件呢?

网友:
从来不算~~~~~

网友(2015-07-15):
直接用公式求

网友(2015-10-20):
回复 网友D:

   有的库文件中带有model文件夹,内有spice和spectre的模型文件,不过大部分库文件中都没有附带model文件

网友(2016-04-17):
回复 网友E:

你好~层主,请问能教教我怎么分别仿真这两个参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层主,请教下你可以不,实践的方法是仿真吗?这个可以仿真得到这两个参数的值吗?

网友G(2018-07-23):
可以在schematic里拖一个管子,用spectre做个dc仿真,保存静态工作点,再看这个器件的静态工作点参数列表里有个betaeff就是unCox的值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schematic里拖一个管子,用spectre做个dc仿真,保存静态工作点,再看这个器件的静态工作点参数列表里 ...

为什么按照您的方法,仿出来一个是421m左右,另一个是900m左右

网友H(2022-01-23):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schematic里拖一个管子,用spectre做个dc仿真,保存静态工作点,再看这个器件的静态工作点参数列表里 ...

仿了一个NMOS的IV曲线,从上往下是Vgs在不同值的betaeff,随着vgs的变化而变化,请问大佬这个怎么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仿了一个NMOS的IV曲线,从上往下是Vgs在不同值的betaeff,随着vgs的变化而变化,请问大佬这个怎么解释? ...

表面散射

网友I(2022-05-13):
请问您可以再具体说说吗?不是很懂这个表面散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您可以再具体说说吗?不是很懂这个表面散射是什么……

纵向电场增大,mos的表面散射增大,迁移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