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pc8641D的pcie驱动问题,pcie的L0状态

楼主(2011-06-03):
大家好!
            正在调powerpc8641D的内核,用的vxWorks6.8,vxBus驱动架构,SMP模式。现在我在初始化powerpc8641D的PCIE的时候发现,驱动程序会去读 LTSSM State Status Register这个寄存器,判断是不是处于L0状态,如果不处于L0状态,驱动会返回,不进行后续的初始化。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的PCIE好像不处于L0状态,这个寄存器的值是0,表示Detect quiet。我看资料,感觉应该是硬件一上电初始化好了,PCIE就处于L0状态,看资料也说LTSSM这个状态机不需要软件配置应该是硬件配置好的,但是我在8641D的手册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关的配置L0状态的资料,想请问下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PCIE的这个L0状态到底是硬件配置,还是软件配置的,如果要配置,那要处于L0状态需要怎么配置呢?
           望回复!谢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做过 这方面的东西呢 能给点意见吗 谢谢

网友(2012-06-07):
这位朋友,你都用68了呀,我找这个好久了,能否联系一下我呀?
或者你的联系方式是好多?
可以谈谈吗?

网友:
去看看PCI总线协议,
PPC资料中找不到的,PCI总线协议中一定能找到。祝你好运

网友:
1、先确认一下8641的PCIE配置模式:主或从;
2、确认PCIE外挂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3、确认PCIE的100MHz差分时钟是否有输出;
4、确认PCIE的布线是否OK,是否TX对RX。

网友(2012-08-13):
1: 对端接的是什么设备?是标准的PCI EXPRESS设备吗?
2: 匹配电容大小对吗?
3: 你下拉两个50-ohm的电阻试试,看LTSSM状态寄存器的值能到多少?正常应该是16!

网友:
PCI Express硬件设计和初始化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2015-08-25):
我用的也是8641D,vxworks6.6,搞了一个多月的PCIE,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问LZ有什么资料或者经验给点分享吗?我现在是拿的XiLinx的SP605的PCIE板卡插在8641D的开发板上,通过shell的pciDevShow可以看到这块板子的VID和PID。
我如何进行PCIE的初始化和驱动的开发。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6-06-08):
您好,请问pcie的L0的状态问题,已找到原因了吗?我们的项目中,用到的是MPC8315E芯片,通过pcie跟broadcom芯片通讯,目前调试过程中发现pcie也是L0的状态为0;
底板的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同样的broadcom芯片,与p1020芯片通讯时,pcie显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