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阻抗匹配网络

楼主(2011-06-03):
最近在做关于ADF7021-N数传模块(本人是学生,对射频不是很了解),ADF7021-N的功率放大器是基于单端、电流控制、开漏放大器。

它的输出端与天线连接的时候通常需要一个匹配网络,但是在它的典型应用里面匹配网络的电感接到电源里去,这是为什么啊?
一般的匹配网络不是T型或者L型等的,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因为是开漏吧,当RFC馈电用,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天线下来的匹配网络是当FDD双工器用的么?

网友:
馈电的说法正确
天线下来的T型网络不是匹配,也不是双工器,是低通滤波器,s11=s22=0,s12=s21=1,Zin和Zout都是50Ω,TX时滤除2次3次4次谐波,RX时限制带宽,防止阻塞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