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布局布线后仿真不对

楼主(2011-06-04):
我使用的是encounter 8.1,直接使用了encounter导出的spef做STA,然后导出sdf文件做后防,STA没有问题。后防要将周期扩大5倍才能通过。很是迷茫,请问各位,这种情况应该从哪着手去查?谢谢。

网友:
在仿真的波形中,从有时序违法的信号往前量出信号的延迟,再到STA report中查相应的path,比较结果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嗯,谢谢。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有某些路径延时时序违反,按照正常思维不应该偏差那么大啊。请问您觉得这种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出在什么地方。而且我用STA做过时序分许,Formality检查过一致性。

网友:
仿真信号与时序约束不一致

楼主:
谢谢,能说的详细点吗? 不太明白您说的“仿真信号与时序约束不一致”指的是什么

网友:
仿真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与约束里面定义的时序关系,不一致

网友:
STA和simulation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这个要靠自己去debug,其他人说的只能给你一点guide

楼主:
谢谢各位,开始想尽快找到解决方案,这两天在仔细检查问题,发现问题出在,由于用到的存储器verilog模型是用的总线型的端口描述方式。结果导致,从pt导出sdf文件的时候,会出现 Q\[1\]这样的端口,本来自己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在用VCS做后仿真的时候,VCS却把这种端口认识成了\Q[1]。显然在网标中肯定没有这样的端口,从而导致反标失败。对于这种现象,我应该怎么去修改它呢?谢谢各位。

网友(2011-07-19):
很疑惑,然反标没标上,log文件没有出现warning和error吗?
后仿要将周期扩大五倍才能通过,这不是很矛盾
我理解的是:P&R过了时序问题应该没问题,请检查后仿环境和testbench文件

端口描述方式(Q\[1\]),我输出时有选项可以修改,具体需要针对问题查阅user guide。sorry

网友(2011-09-22):
用perl 改下sdf,

网友(2014-08-25):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