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的问题:stagger和in-line两者的区别?

楼主(2011-06-04):
看到加IO库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stagger,一种是in-line,但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分别适用哪些情况?
还希望大虾门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谢谢~~

网友:
看前面那个后端每日一题啊,前天就提到这个问题。stagger是交叠型的吧,可以缩小io面积,in-line就是一般的。(个人感觉)

网友:
stagger和in-line是封装的两种形式,通常in-line只是一排排列,这样对于core-limit的design, 可以节省面积,stagger也可以用于一排排列的封装,但多数用于pad-limit的design,这样pad交替排成两排,可以节省IO的面积,从而使core面积也小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啊~~

网友(2011-08-11):
stagger I/O 的宽度比linear I/O小,所以同样的长度内能放更多stagger I/O,以减少由于PAD limited浪费的面积。

网友:
看图就知道了

pad文档,

stagger用于pad limit,pad太多的情况
inline用于 core limit, pad少,core大

总体都是为了减小chip siz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已经清楚了~~

网友(2011-11-21):
谢谢斑竹的解释,正在学习

网友(2012-08-30):
领教了,谢谢啊,正在查有啥区别呢

网友(2014-07-03):
这个问题很基本啊。stagger和liner的区别你可以关注pad位置,到底是交叠还是线性都看pad的排列。两者的使用区别主要是看是内核限制面积还是io限制面积,至于电路,你放心,都是一样的。不过stagger的宽(wide)一般是liner的宽的一半,长一般是liner的两倍,而且stagger的io单元layout单独打开不包含pad,它的pad有两种,一种是long,一种是short。

网友C(2015-08-10):
感谢!!!
回答解释很清晰

网友(2015-10-30):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图文的文档介绍in-line, stagger, tri-tier, 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18-12-03):
挺清楚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C:
感谢!!!
回答解释很清晰

One s core limited and oother is IO limited. Inline IO have all bond pads in line with designed pad pitch. In staggered bond pads will be in stagerred up and down two ros so that you can accomodate more 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