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E界面下调出APS simulator?

楼主(2011-06-04):
我Cadence安装的是5141USR6, 安装好MMSIM72后,在ADE界面下找不到APS simulator?难道还要安装其他什么软件吗?InstallScape已安装,怎样调出APS simulator的界面?

网友:
ADE中
Setup - Simulator/Directory/Host ...

楼主:
我是说我安装好MMSIM72后,在ADE中, Setup - Simulator/Directory/Host 中没有发现有APS的选项,只有spectre,ultrasim,ams等,我还需做什么工作才能调出这个aps选项呢?

网友:
介个在usr6中是不行的,需要更新版本的ISR或者hotfix
但是可以使用命令行进行仿真

楼主:
你说的ISR是指什么版本的?我已经是5141USR6也不行吗?
还有hotfix的包到哪儿下载呢?
如用aps仿真,命令行是什么样的?
谢谢了

网友:
usr6是不行的,很明确的说
命令行仿真,最简单的方法是用spectre仿真器netlist->recreat,然后进入simulation/......./netlist中,命令格式 aps input.scs,更多的用法参考 aps -help;

网友(2011-09-24):
MMSIM7中的APS需要结合IC610以上的版本使用,也可以直接输入命令仿真啊,aps vco.s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