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ware linux AS4下calibre2008安装问题

楼主(2011-06-04):
虚拟机linux AS4下按照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5082&extra=&page=1
安装calibre出现如下问题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pvt/calibr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 r directory
是不是calibre文件不全?还是有什么设置不对?
安装步骤如下:

1、将calibre_V2008.1_20_linux_x86.rar解压后的文件放在linux系统的某一目录下面

[不要在windowslinux的共享文件夹下安装]

2cd到文件的目录下,运行下面命令:

chmod 755 ixl_cal_2008.1_20.15_mib.exe

./ixl_cal_2008.1_20.15_mib.exe

3下面是终端的提示,>右面的是输入的选项,都是是默认的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d

Do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yes/no)>yes

然后自动开始解压:

4、等待解压完成即可。解压完成后生成几个文件夹,有一个为ixl_cal_2008.1_20.15

进入 ixl_cal_2008.1_20.15目录

./install

5、配置.bashrc文件

(之前安装ic5141的时候已经顺带配置了calibre)

6ixl_cal_2008.1_20.15
Calibre
版本生成license的方法

首先得到linux下的物理地址。linux下的物理地址000C29EBF2B2 (windows下的不同)

linux下运行 /sbin/ifconfig a可查看物理地址HWaddr

Windows的系统时间要变为2008

windows的附件中启动DOS窗口
进入MentorKG2008文件夹

进入后
输入命令 mentorkg -h 000c29ebf2b2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

(注意maxlen是字母L-1是数字1 不是字母L
后面字母o 不是数字0 物理地址要小写)

然后就在MentorKG2008下面生成了license.dat文件了

接下来修改license.dat文件,即在前面加入一下两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EBF2B2 27001

DAEMON mgcld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b/mgcld

clmli& 命令是加载license (但是好像出现warning,但是calibre还可以用)

caliber –gui&是运行calibre命令

然后出现上述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缺少lib文件,缺哪个找哪个,或者找可以替代的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去哪里找呢?下载不全是不是需要重新下载?

网友(2011-09-20):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解决了

网友(2012-06-17):
搭车同问。。。。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22):
采用什么方法可以拿到更多的积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安装完calibre以后,用命令calibre -gui&想打开软件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pvt/calibr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 r directory
大神,求解啊!!!!!!!!!!!!!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4-05-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RHEL 4.0安装的

网友:
回复 8# xinsuijiaozhi 朋友你解决了 libstdc++.so.5软件包的问题了吗?教教我啊,谢谢了

网友(2014-09-25):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方便说下嘛?

网友(2014-10-27):
回复 网友B:

  yum install libstdc++.so.5

但凡出现这些情况,把缺少的文件库装上即可

网友(2015-01-31):
我是直接安装了这个软件包,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compat-libstdc++-33-3.2.3-61.i386.cpio.gz (223.87 KB , 下载次数: 16 ) 解压后将compat-libstdc++-33-3.2.3-61.i386.rpm 拷贝到redhat下,双击安装即可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A:

请问,calibre的使用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10-11):
yeah,i can pass

网友(2017-10-24):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网友(2025-04-16):
大卡打卡

网友:
好老的版本,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
2025年还有人在用这个版本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