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1-06-05):
您好:
     我是个在校大四学生,我的毕设遇到了一个问题,上边的斩波电路是我现在需要解决的一部分(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还不知道能不能随便找个工艺文件的做hspice,如果可以我想继续画下后序的版图,我其实是搞版图的对于电路的设计有点力不从心啊),我需要计算他的宽长比,之前有个大侠给了我一个帮助,说是先把起调制和解调的开关管都开路掉(原话是忽略掉,我感觉应该是开路他们),然后简化后就成了下面这个图,我发现我简化后,原来的第一级运放貌似不起作用了,我在想是不是米勒补偿电容的相连的M8管不应该只是简单开路掉(我记得二级运放中的米勒补偿电容,一般是连接一级运放输出端和二级运放输出端的),请哪位大侠帮忙看下。

基于斩波稳定的仪表放大器设计

题简述斩波稳定CHSChopper stabilization技术是用一个交流调制信号将低频噪声和失调电压调制到高频处,再经滤波处理来消除其影响。斩波放大器的基本原理是,先用调制器将输入信号调制成高频信号,调制频率比1/f噪声等低频噪声高得多。当信号被放大时,这些噪声只留在低频的位置,不会影响被调制到高频的信号。再经过解调器时,高频的调制信号解调恢复为原来的频谱,而失调和1/f噪声却被调制到高频,与恢复频谱的信号仍然是分开的。最后,只要用低通滤波器将被调制到高频的失调和噪声滤掉,就能实现微弱信号的放大。

课题预期目标:

1)完成三级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和仿真。

2)完成整体电路的设计和仿真。

3)要求单位增益带宽大于10MHz,相位裕度大于60度,转换速率大于10V/us,等效输入噪声小于200nV/Hz1/2100Hz)。

楼主:
少了第一份的图

网友(2011-08-31):
我觉得你是反馈电容不对。。。反馈电容应该接个确定的电阻来改善miller补偿的右半边的零点,这个与电容并联的管加上时钟信号,不知道是变成什么了,那就是一会儿有补偿,一会儿没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