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这个verilogHDL编的程序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1-06-05):
module DATA_interleaver(DINT_DIN,DINT_ND,INDEX_IN,DINT_RST,DINT_CLK,MODE_CON,
                           DINT_DOUT,DINT_RDY);
    input DINT_DIN;
    input DINT_ND;
    input [8:0] INDEX_IN;
    input [1:0] MODE_CON;
    input DINT_RST;
    input DINT_CLK;
    output DINT_DOUT;
    output DINT_RDY;
    reg DIN;             //register of input
    reg ND;      //enable of output
    reg [8:0] INDEX;   //register of index for output
    reg [1:0] MODE;
    reg [9:0] WA_1;      //DINT_RAM_1 write address
    reg DIN_1;           //DINT_RAM_1 input register
    reg REN_1;           //DINT_RAM_1 enable read
  reg WEN_1;           //DINT_RAM_1 enable write
    reg WAC_1;     //control write address of 1st interleaver
    reg DINT_RDY_1;      //DINT_RAM_1 enable output
    reg DIN_2;     //DINT_RAM_2 input register
    reg [4:0] WA_2;   //DINT_RAM_2 write address
    reg WEN_2;     //DINT_RAM_2 enable write
    reg REN_2;     //DINT_RAM_2 enable read
    reg WAC_2;     //control write address of 2ed interleaver
    reg DINT_DV;         //enable output
    reg DINT_DOUT;   //output register
    reg DINT_RDY;    //synchronize with output
    wire [9:0] RA_1;     //DINT_RAM_1 read address
    wire [9:0] Q_1;   //RCOUNT_1 counter of output
    wire DOUT_1;         //DINT_RAM_1 output
    wire RST;            //reset of IP core, enable under high leavel
    wire [4:0] Q_2;   //RCOUNT_2 counter of output
    wire [4:0] RA_2;   //DINT_RAM_2 read address
    wire DOUT_2;         //DINT_RAM_2 output
  assign RST=~DINT_RST;
  assign RA_1=Q_1;

………………省去部分

always @ (negedge DINT_RST or posedge DINT_CLK)
if (!DINT_RST)
  begin
  WAC_1<=1'b0;
  WA_1<=10'b0000000000;
  WEN_1<=1'b0;
  DIN_1<=1'b0;
  REN_1<=1'b0;
  DINT_RDY_1<=1'b0;
  end
else
  begin
  case (MODE)
  2'b10:
    begin
    if (ND)
      begin
        if (!WAC_1)      // input data write in the BRAM first half part and the end alternatively, under control of WAC_1.
      WA_1<=(INDEX[3:0]<<3)+(INDEX[3:0]<<2)+INDEX[8:4];
      else
       WA_1<=(INDEX[3:0]<<3)+(INDEX[3:0]<<2)+INDEX[8:4]+192;
    WEN_1<=1'b1;
    DIN_1<=DIN;
     if(INDEX==191)                                        ?
       begin
          WAC_1<=~WAC_1;
       REN_1<=1'b1;
       end
       end
    else
      begin
      WA_1<=10'b0000000000;
    WEN_1<=1'b0;
    DIN_1<=1'b0;
      end
    if (Q_1==191 || Q_1==383)                  //finish read of BRAM
      REN_1<=1'b0;
    end
  endcase
  if (REN_1)
    DINT_RDY_1<=1'b1;
  else
    DINT_RDY_1<=1'b0;
  end

提示错误出在我用红色标记的那一句,错误如下: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data_interleaver.v(129) near tex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data_interleaver.v(129)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or an identifier, or a system task, or "{", or a sequential statement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data_interleaver.v(129) near text

提示就那一句的问题,text后边是一个口,但是复制不下来。

等你们的答案啊

网友:
129行是那一行啊。
PS:一个aways里面只给一个变量赋值,这样也好看点

网友:
检查一下begin---end,是否配对了

网友:
有点乱,建议先整理一下缩进,这样别人帮你debug会轻松点

网友:
上面两个朋友说的对。不管写代码还是写程序,都要注意代码的风格,切不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网友:
else
       WA_1<=(INDEX[3:0]<<3)+(INDEX[3:0]<<2)+INDEX[8:4]+192;
    WEN_1<=1'b1;
    DIN_1<=DIN;
     if(INDEX==191)                                        ?
       begin
          WAC_1<=~WAC_1;
       REN_1<=1'b1;
       end
       end

这里有个begin,两个end

网友:
if(INDEX==191)                                        ?// 这一行有一个特殊的空白符号,不是空格也不是Tab
我用Hex打开看了,20是空格,09是Tab,0D0A是"\r\n",但是在那堆空白中居然有“AD B8”,
显然不是ASCII字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是7楼的qingweisan,你的意见对我非常又帮助,楼上说的格式问题的确需要改进,O(∩_∩)O谢谢了,至于begin和end 配对这里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可是不行啊,上边说字符格式有问题,我从新输入也不行,还是同意的错误

继续求解……求高人指点,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了……

网友:
这。。。很难检查啊

网友:
你这代码写的也太业余了吧!好好看看别人的代码再自己写,先磨刀

网友:
是不是你后面的数字要给换成9'd191呀?写成if(INDEX==9'd191)

网友:
你线unix2dos,然后看看有没有半角全角问题

网友:
就是那个口的问题。。。
非法字符。

网友:
查找下begin...end是否匹配

楼主:
谢谢alexander21th,就是您说的原因,我现在改正错误了,太谢谢了,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