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没有output delay 设置窗口(dv)

楼主(2011-06-05):
环境:在虚拟下安装了dc200809。
问题:在图形化界面进行设置输出延迟约束时,选中输出端口,点击attributes-〉Operating Environment-〉Output Delay进行设置输出延迟约束,没有出现Output Delay设置的窗口,其他都正常。

小弟刚接触dc,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附:verilog简单代码
module add(clk,a,b,out);
input clk;
input [15:0]a,b;
output [15:0]out;
reg [15:0]out;
always@(posedge clk)begin
out<=a+b;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确定你选中的是输出端口而不是输出线?要点击选中端口

网友:
试着尝试直接用命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输出端口

网友:
用命令吧,省事。
set_output_delay $value -clock $clk [all_outputs]

网友:
output delay 需要先设置clk!

网友(2012-12-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六楼,output delay如何设置clock

网友(2013-01-25):
每次设置都特闷的报错,关闭窗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