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对一个6阶的低通滤波器进行stb仿真?

楼主(2011-06-05):
6阶的低通滤波器是由6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些电阻电容构成,加iprobe要加在哪个地方?如何对整个6阶的低通滤波器进行stb仿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eck each loop不代表系统的稳定哦,如何对整体进行check~?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当然,要想看整体的还要做transient,而且激励加在不同的地方结果也不同,check each loop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帮助locate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如果你用iprobe验证,必须将iprobe加在具有唯一反馈通路的路劲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在这个多反馈回路的filter当中也只能用check each loop的办法了~~~

网友(2021-04-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多环路滤波器(如tow tomas)怎么仿真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