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路共模电压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在全差分开关电容采样保持放大电路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如图。就是差分输出的信号并不是均等的,图上的信号明显是上方的幅度大,这是因为共模电平没有调节好的原因吗?也就是共模电平本来就比设定的偏高?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节?是调节运放,来改变共模输出电压,还是调节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还是说外围的采样保持电路有问题?个人感觉运放的共模点调节的已经比较准备了,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
共模反馈电路有问题;看波形,估计你的开关共模反馈电路中两端端电容比例为1:2;建议仔细查查电路中电容的m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4.多少是合适的呢?有什么讲究,始终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我没有说清楚;
假设我们将两电阻RN、RP串接于运放的正负输出端,取两电阻分压作为共模反馈电压,则有
VCM=(VON*RN+VOP*RP)/(RN+RP);
若RN=RP,则VCM=(VON+VOP)/2 ,也就是VCM处于VON与VOP中间;若RN不等于RP,则VCM偏离(VON+VOP)/2;

同样的,若采取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你必须保证采样运放正负输出端电压的两个电容完全相等,才能使共模电压处于(VON+VO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我的电路里,正负输出端的容值给的没有问题。
既然 longqingshan     这么热心,那再问个问题,可以看到图中共模时并不是完全平滑的,当然开始有抖动后来平滑是正常的,但为什么这个稳定性和跨接的开关有关呢,开关的尺寸越大共模越稳定,但是会影响放大倍数。这里的开关用的是传输门。麻烦分析下。

网友:
    你的共模反馈不够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普通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网友:
不懂,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