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xrc时用的cellmap文件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05):
各位大虾:
      用calibre做xrc时,在calibre view setup中会有cellmap File项。如果让其自动生成(automap)cellmap文件如下一个1.2V,RF nMOS 所示:
(n12ll_ckt_rf
  (smic65llrf_121825_2tm n12ll_ckt_rf symbol)
  (
    (bulk B)
    (drn D)
    (gate G)
    (src S)
  )
)
但我看到真实的cellmap文件是上面的补充,如下所示:
(n12ll_ckt_rf
  (smic65llrf_121825_2tm n12ll_ckt_rf symbol)
  (
    (bulk B)
    (drn D)
    (gate G)
    (src S)
  )
(
    (wr w)
    (lr l)
    (nf fingers)
    (nil m 1)
  )
)

请问,多出来的部分是怎么回事?好像是calibre文件与cadence文件的对应?不补充会怎么样?如果需要补充,要参考什么文件?
感激涕零…………

网友(2013-07-16):
同问,有高手在吗?

网友A(2015-04-08):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自动生成

网友(2016-08-01):
回复 楼主:

   自动生成的是版图和symbol的pin的对应关系,你说的补充的部分是参数的对应关系。

网友:
nf 是指figure数目,m指mitiplier。这个设置对提参电路会有影响,小心管子会重复提取,特别是电阻,电容,m,nf。你可以改一下看下电路,摸一下规律

网友(2017-07-27):
    对 怎么自动生成的?

网友(2018-06-04):
想了解一下cellmap中参数定义部分的规则,哪个对应CDF中的哪个

网友(2020-06-29):
calibre 安装目录下有doc文件夹,please see Calibre Interactive User’s Manua.pdf, in Appendix A

网友B(2021-09-07):
几个常用的cellmap

网友(2023-02-08):
怎么自动生成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B:
几个常用的cellmap

请问,一般的calibreview.cellmap中都会包含寄生器件吗?工艺的寄生器件模型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自动生成

同问

网友(2023-10-30):
请问怎么自动生成calview.cell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