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OVM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1-06-05):
最近在看OVM,有个简单的地方看不太懂,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看在很多构造函数中都有:super.new()。请问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把当前类跟父类连接起来么?

网友:
因为你看到的那些class都是从ovm提供的基类继承过来的
super.new()相当于就是基类的new  这是class的知识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嗯 ,是的,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在构造(new)extend class时首先构造(new)base class,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每个extend class的new()中第一句就写super.new(),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运行父类的new()函数

网友:
就是把父类的new函数先执行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