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1)

楼主(2011-06-06):
What do you write in CTS spec file?
CTS spec 文件中一般包含哪些内容?

难度:3

网友:
包含如下内容
AutoCTSRootPin pad
Period
MaxDelay
MinDelay
MaxSkew
SinkMaxTran
BufMaxTran
Buffer
NoGating NO/YES
DetailReport YES/NO
#SetDPinAsSync NO/YES
SetIoPinAsSync YES/NO
RouteClkNet YES/NO
PostOpt YES/NO
OptAddBuffer YES/NO
#RouteType specialRoute
#LeafRouteType regularRoute
ExcludedPin
+ XXX

楼主:
以上的都对,还有几个经常用到的。

网友:
NoGating NO/YES 没有YES的选项. 只有 rising | falling | No
常用的还有
1.  leafpin leafport
2. macromodel pin
3. throughpin throughport
4. clkgroup

楼主:
这么多就够啦

网友(2011-09-25):
应该还可以有一些 Macro Model的一些时序吧...

而且还可以设置 CTS的level级的数量
并且可以用带Force的开关强制执行MaxFanout或者MaxTran

网友:
呃,表示菜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