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S485级联问题

楼主(2011-06-06):
用51单片机,RS485总线连接各设备,
从资料上看设备不能超过32个。
原因是因为信号衰减。
然后从资料上找到有中继器可以延长传输距离。
问题是:
如果我想用控制比如100个设备,
能否用多个中继器进行级联?
是否有什么注意事项?
因为我看到中继器有的是用的光耦,
485是两根线,这样用光耦,就只能是单向,比如下行单向。但是设备上行信号是否还需要一个中继器光耦,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在中继器那个地方就需要将两根线变成四根线才行吗?

网友:
??????????????级联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是采用放大的方式可能不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