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大,Calibre如何对部分layout做DRC?

楼主(2011-06-06):
Layout中有几个IP (IP没有layout), 在batch mode下命令行输入
calibre -drc -hier -64 -runset command_file -batch

系统提示那几个IP 没有检查到有layout,然后就停止了。

请问, 可不可以不检查IP的DRC,只检查有layout的部分呢?

网友:
用GUI可以,其实用命令行也可以的。

网友:
我对ADC的layout做lvs的时候,当时的pad部分不用做。同事帮我做了一box文件,可以将pad部分忽略掉。具体怎么做我不清楚。。。

楼主:
我对ADC的layout做lvs的时候,当时的pad部分不用做。同事帮我做了一box文件,可以将pad部分忽略掉。具体怎么 ...
引用 网友A:

狂倒。。。学长, 你要整死学妹啊

网友:
如果光想做DRC的话,复制一个,把没layout的去了再做DRC吧。
或者选择某一部分面积(area)做DRC。

Layout中有几个IP (IP没有layout), 在batch mode下命令行输入
calibre -drc -hier -64 -runset command_f ...
引用 楼主:

网友:
在TOP CELL NAME 的地方写你想做的CELL名

网友(2011-07-14):
部分模块不做drc,在drc.rule里面添加:EXCLUDE CELL ***(不做drc的模块名称)

网友(2017-04-05):
calibre INPUT 选项下面有个area选项,选中那个,然后在版图中框出来你需要做检查的区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