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个verilog综合占用资源报告

楼主(2011-06-06):
50资产
---------------------------------------
Resource Usage Report for TCAM_memory

Mapping to part: xc3s1600efg320-4
Cell usage:
FDC             5 uses
FDCE            35 uses
FDE             2054 uses
GND             1 use
MUXCY           1 use
MUXCY_L         7 uses
MUXF5           512 uses
MUXF6           256 uses
MUXF7           128 uses
MUXF8           64 uses
RAM32X2S        3 uses
VCC             1 use
LUT1            6 uses
LUT2            38 uses
LUT3            3128 uses
LUT4            192 uses

I/O ports: 27
I/O primitives: 26
IBUF           14 uses
OBUF           12 uses

BUFGP          1 use

I/O Register bits:                  0
Register bits not including I/Os:   2094 (7%)

RAM/ROM usage summary
Single Port Rams (RAM32X2S): 3

Global Clock Buffers: 1 of 24 (4%)

Total load per clock:
   TCAM_memory|clk: 2097

Mapping Summary:
Total  LUTs: 3376 (11%)

Mapper successful!
Process took 0h:00m:57s realtime, 0h:00m:52s cputime
# Mon Jun 06 12:59:37 2011

###########################################################
这是采用synplify综合后的Resource Utilization。请帮忙分析一下里面列举的都是什么呀?另外Mapping Summary:Total  LUTs: 3376 (11%) 这一个是包括Register和 Rams 吗?初学很多不懂,第一次用这个软件,望高手指点。谢谢!端午节快乐!

网友:
FPGA的构成最小单位为slice,每个slice中含有LUT,MUX,FDE等,不同的FPGA每个slice里这些东西的个数不一样,看FPGA型号,至于ROM,RAM是和slice并存的,建议楼主看下FPGA的具体结构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不包含RAM。RAM的消耗也应该有个百分比的吧。另外Mapping Summary:Total  LUTs: 3376 (11%)应该就是使用lut。

网友:
菜鸟,没看懂。

网友:
FPGA由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大家可见的最底层就是LUT,FF,MUX等等

更高一层的就是SLICE/LE等,SLICE/LE又由LUT,FF,MUX等资源构成

。。。。

网友:
把FPGA的基本结构看一遍,就搞懂了,

网友(2011-07-27):
能否 show一下设计?和代码?

网友:
资源主要看:memory,乘法器,LUT
LUT:可以理解为基本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