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自己做一个定制的SRAM,大概要怎么走?

楼主(2011-06-06):
如题。
我想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1. 这个定制的Memory(想提高CPU的性能,不想用artison的Memory,Verage的用不起)该考虑哪些问题。
Memory的模型已经有了。
2. Memory的IR应该定义在多少值?
3.假如我用65nm的工艺来做这个Memory,那么SI的Timing要Signoff到多大的值?
4.Clock Tree 有特殊的考虑吗?
5.Scan如何做,自己做Bist?
6. Timing的Signoff,用PT来Signoff,还是PrimeTime(笔误,应该是ninotime)?我个人Prefer 用synospys的工具来做Timing signoff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2011-08-22):
1. find the max delay row decoder and column decoder
2. estimate the bit line load or use full memory cell to do simulation with HSPICE or HSIM

网友(2013-11-07):
我想你是想用全定定制设计,后用工具分析,据我的经验,能做IR分析,SI分析,PT好像不好做,毕竟时序你需要提取,提取的精度直接决定了你的PT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全定制来说,nanotime 2012的宣传手册中提到了提供sram逻辑库的特征化功能,还提供了多种STA constraint检测,但是在本论坛里找到的2012.12软件版本里的doc里标明暂不支持这些内容。所以还是只能靠晶体管级的动态仿真吧?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