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基准电源抑制比的计算

楼主(2011-06-07):
我在一篇论文里看到对上面的基准电源抑制比计算过程如下:设电源电压小信号扰动vdd,则

  我从第一个公式就没看懂,第二个公式更是一头雾水,想了好久,也不明白,请大家指点。谢谢啦
这是那篇论文

网友:
go2 is 1/ro2;
formula(2) seems to be wrong, it should be:
vbg=vdd+vc1*(-gm2/go2).(opamp makes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r1, r2, r3 constant, therefore all small signal current flowing out of m2 and m3 is ze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看法是,M3的drain端和M4的drain端变化量相同,如果这样,那么vbg-vdd={gm2(vdd-vc1)}*ro2,可得vbg=vdd(1+gm2*ro2)+gm2*(-vc1)*ro2,差不多也是论文的哪个结果了(如果Add2就是gm2*ro2的话),
但是M3的drain端和M4的drain端变化量相同吗?我还在想

网友B:
呵呵,列所有的节点方程,这个bandgap的PSR总能算到吧。作者连详细的推导过程也不愿意列。。。。。。而且,bandgap的PSR与运放的结构息息相关,很难说这样的结论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一些国外的论文也是良莠不齐, 那您感觉我的计算和理解过程是否是对的啊?

网友:
  电路不是对称的,Q2的1/gm也不等于Q1的1/gm +R1 , 两边的反馈一边是正,一边是负,反正我自己没看出有什么简单的计算方法。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

楼主:
可以算出来,只是结果有点不太对,可能是近似的不一样

网友(2012-08-06):
坐等牛人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章的结果很严谨的,我推了一下,作了一些近似,psr=(R2+R1)/R1*(1/A1-Add1/A1)

网友(2013-01-05):
不懂,下论文看看

网友(2018-04-06):
这个只是粗略计算,大致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
opamp makes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r1, r2, r3 constant, therefore all small signal current flowing out of m2 and m3 is zero

网友(2019-01-09):
先计算低频PSRR,忽略电容

网友:
电路不是对称的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B:
呵呵,列所有的节点方程,这个bandgap的PSR总能算到吧。作者连详细的推导过程也不愿意列。。。。。。而且, ...

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