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替换schematic editor中的元件?

楼主(2011-06-07):
用另一个foundry中的MOS 元件替换现有的设计中的MOS管子。

网友:
Edit - Search - Replace ?
一次替换一种cell,挨个换,工作量不算太大,,,

网友:
如果一次只能换一个变量,可以通过先拷到其他lib同cellname,再改cellname再改lib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不同的foundry工艺库不同。各种参数都不一样。

网友:
3楼正解,我也是这样替换的.

楼主:
是的,就是该lib, cellnemae, parameter, 写了个skill小程序,批量替换。发现这东西还是好用。推荐大家看一下。

网友(2013-02-28):
回复 楼主:

   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先用鼠标替换一个,然后再log窗口会打印出来每个命令,然后你用这些命令写个脚本!

网友:
在library界面,选择edit--rename reference library,把to library里的内容换成你想要替换的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2020-09-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具体教一下这个脚本怎么写

网友(2021-01-20):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该lib, cellnemae, parameter, 写了个skill小程序,批量替换。发现这东西还是好用。推荐大家看一 ...

  skill小程序  方便提供吗?

网友(2022-06-05):
replace -> master -> 分别输入libname cell name viewname,就可以替换不同lib不同cell名的器件viewname都填symbol。这三个参数分别用一个空格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