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文看不懂了

楼主(2011-06-07):
这里的SOP是什么意思?

网友:
SUM OF PRODUCTS
和之积

详解:
The dual canonical forms of any Boolean function are a "sum of minterms" and a "product of maxterms." The term "Sum of Products" or "SoP" is widely used for the canonical form that is a disjunction (OR) of minterms. Its De Morgan dual is a "Product of Sums" or "PoS" for the canonical form that is a conjunction (AND) of maxterms. These forms allow for greater analysis into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se function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minimization or other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circuits.

网友:
就是把最后的数字逻辑化简到   例如 (A+B)(C+D)E……之类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