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延迟

楼主(2011-06-07):
not #(1:3:5,2:4:6)
        (a_,a),
          (b_,b),
           (c_,c);
nand #(2:4:6, 3:5:7) (y,im1,im2,im3,im4);
这些延迟是怎么看的?  都表示什么到什么的延迟啊?

网友:
#()表示parameter,看NAND内部的specify中看各个delay是怎么标注的
2:4:6是一个延时(min:typical:max),1:3:5是另外一个延时
这个例子说明NAND内部有两个延时,你要看看NAND怎么用这些parameter specify的
假设a,b输入, Y输出
我猜应该是a到y的延时,以及 b到y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懂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