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微处理器的编程器是专用的吗?假如一个微处理器原来用的是AMD的flash,然后改成了用intel的flash,现在能否用原来的编程器编程这个微处理器呢?

网友:
要看,flash是否能够代替原有的flash,并且,每个不同的器件他的ID都不一样,不能和原来的一样的方法编程。可以进行修改。编程器一般都支持很多器件,只要支持。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