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MBA AXI菜鸟问题

楼主(2011-06-07):
我看他信号定义里面并没有提到请求总线或是总线授权这些信号,这怎么解释?既然是总线那应该有总线仲裁来协调通信啊。我看其他总线都会有,比如AHB、WISHBONE、PLB等。难道这些信号要自行定义?

网友:
不是valid ready么?我的理解是valid不会广播给所有slave,ready也不会广播给所有master,我也初看AXI,AHB用的比较熟,同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对信号仅是握手信号啊?你想,AXI虽然分5个通道,但实际还是以共享总线的模式工作的。既然是共享,那么肯定有争用问题。那就得有仲裁来调度啊

网友:
我也是新人 来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对握手信号难道不是一一对应的,握手信号怎么可能共享呢?

楼主:
求高手指教啊,怎么讨论的都是AHB之类的,都讨论烂了

网友(2018-11-12):
所以呢,还是没有人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