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2)

楼主(2011-06-07):
If there are too many pins of the logic cells in one place within core, what kind of issues would you face and how will you resolve?
如果在core里面某一块有太多的标准单元的pin,有可能出现什么place&route的问题,如何解决?

难度:3

网友:
issues:
routing congestion issue

resolution:
1. low utilization
2. set space between cells

网友:
尽量不用pin比较多的cell
设max density

网友:
lower util , add fence, 分析一下routing channel,看v h 可用资源,适当调整moudle 形状,比如加大宽长比,从正方形变成长方形,

网友: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2楼和4楼说的了吧,要看pin太多是因为utilization太高还是用到的cell都是那种pin 密度太高的,前者降低uti,或者在cell间制定间距,或者dc时候直接禁用掉高密度pin的cell。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正确答案

网友(2014-11-23):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5楼说的改变module的形状,在哪儿设置呢?还有改变之后确实可以reduce congestion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在哪儿设置max density 是在sdc文件中吗?

网友(2020-04-29):
禁用pin比较多的cell,设置placement blockage

网友(2025-02-15):
density太高,绕线非常紧张,该处的short可能会很多,route阶段会导致runtime很长甚至可能crash。解决方法可以在该处加partical blk,加module/cell p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