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b文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6-07):
各位朋友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举例说明,如下:
我的某个芯片中用到两个IP,分别是IP1和IP2,现在工艺库中关于这两个IP的worst的时序库中对PVT的描述如下:
IP1_worst.db中的PVT如下:
     process:1
     temperature:140C
     voltage:1.55
IP2_worst.db中的PVT如下:
     process:1
     temperature:100C
     voltage:1.6
我想问一下,可以同时使用IP1_worst.db和IP2_worst.db的时序库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哎   应该不行吧

楼主:
求高人帮忙解答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但是应该注意会有一点时序上的差异,所以有多留些余量

从根本上讲,就是那些个lib文件不符合你的设计要求,应该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老大的解答,我这里用的是HHNEC130nm的工艺,他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时序库,我问我们这里的老大是不是可以用,他的理由是“foundry提供的就可以用”,真是郁闷啊,怎么能这么处理问题呢,唉。

网友:
再次证明了,便宜没好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让陈老大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