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PMOS衬底的nwell与p+型衬底的寄生电容怎么查看?

楼主(2011-06-07):
CMOS工艺,做直流分析后,PMOS衬底的nwell与p+型衬底的寄生电容怎么查看?对应的名称是什么,Cbb么?还是其它?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另外PMOS衬底的Nwell和Nwell电阻的工艺是一样么?是不是寄生参数也相同?

网友:
layout时 nwell可大可小,其寄生电容怎能用仿真器仿出?
Nwell电阻就是一定宽度和长度的Nwell

网友:
想看这个电容,只能手动自己加对应的二极管仿真看起反偏寄生电容,在比较齐全一点的工艺库中,有五端口PMOS,好的model会包含进去这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弟,赞同,这两天我的做法和你说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2020-11-29):
具体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