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截位

楼主(2011-06-07):
请教各位大虾:在FPGA中的fir ip core中或者乘法后,一般位数都比较大,为了满足我们需要的位数,一般都进行截位处理,而截位又通常是直接去掉低位,取出要的高n位,出来频谱比较正常,我想请教下,为什么都是取高位,取低位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涉及到定点化处理,取高位叫饱和,具体该截掉多少位、饱和多少位需要根据定点链路来处理。

网友:
你卖了一个产品,价格100.5元,难道你能把100舍弃,就拿那个.5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小数点,输入都是整数的,是否这种解释就说不通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在截位的时候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看到有的说会影响动态,具体怎么影响不是很理解,sdwsh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发一份给我参考下呢?谢谢回复!

网友:
    你卖了一个产品105快,难道你舍弃前面的10,保留5吗.
在2进制表示中,有可能最高的几个bit都是符号位,可以把符号位只保留一位,然后舍弃的只能是最低位

楼主:
假设我卖了个产品99块,保留高位或者低位那就都一样了,或者115块,那么取15块不是更好?
2进制表示中,可能最高几个bit都是符号位,有变化的数据可能在低几位,那么为什么不能保留符号位,取低几位有变化的数,不是更能不失真的反应信号?菜鸟理解,欢迎sdwsh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理解二进制里边的截位的意思。

    截多少位相当于除于多少个2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比如说,9:0  取9:2 ,那么就相当于/4.

   如果你用过滑动平均的话,你就很清楚截位的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截位只是影响数据大小,在频谱上反映只是影响增益,而不会影响频谱吗?

网友:
回去看书吧。一个波形,如果只有其中一部分数据是错的,而另一部分正确,那怎么可能不影响频谱呢?如果都错了,那更影响频谱。
此帖关闭.没有意义的讨论

网友:
全部舍弃低n位,表示全部数据都除以2的n次方,数据间相对大小比例不变。
全部设计高n位,只有在每一个数据的高n位都为0的时候,数据才不变,否则最大值可能就变成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