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ebussy里边的符号数显示

楼主(2011-06-07):
我很奇怪对于debussy里边的符号数显示。

好像里边,如果你设为符号数,它仅仅通过最高位确定正负,而剩下的都当做正数显示数值,而不是整一个数按照补码来显示。

不知有没有同感的。

网友:
不仅可以设置有符号无符号,还可以设置2进制,10进制,16进制,显示是完全正确的,就是按照补码来显示的

网友:
二进制的世界里,只有0、1,至于一大串的0、1具体是表示什么数,那是由我们定义的

定义为无符号,那就不可能表示出负数。。。以此类推

楼主:
可能我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

我也理解FPGA里边的二进制数据处理。 我只说说debussy的显示方式,它显示当然也没有错。

这里边都是一样的数据 ,如果是二进制的话,就是1100_1110_1011. 这个是补码,那么如果换成有符号十进制的话,就应该是 减一取反,符号位不变。  那么就是-789 。
在quartus里边,我用一个输入信号,先用二进制,输入1100_1110_1011,然后在修改属性,用有符号二进制显示,就是 -789.

在debussy里边,它显示的就是-1259 。那么它应该是,就最高位当做符号位1 (负的),然后 ,剩下的是 100——1110——1011,那就是 1259 。

我发帖的意思是这个。

网友:
可以选择 Notation->"Signed 2's Complement",这样显示的就是补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没留意那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查看了一下编码,2's Complement   补码 1‘s complement 反码。
之前没留意,呵呵。

网友(2012-07-13):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