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1-06-07):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中的线性指的是什么? 然后它在射频无线收发芯片中有什么样的应用? 麻烦各位高手给我指引一下~~~

网友:
我是来挣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_^
我最近看的一篇关于LDO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一种关于线性的解释是输入电阻与输出电阻之间的关系,他称这个叫做线性。我对于这个问题有点矛盾,这种线性工作状态是不是和LDO里的功率管的工作区有一定的关系啊?功率管在LDO中不是应该工作在饱和区么??

网友:
线性的意思是指的他的工作状态时线性连续的,这是相对于开关电源而言的。
在RF系统中主要给一些敏感的模拟模块供电,因为LDO的输出电压较DC-DC更加干净,这也是其线性工作状态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各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这个,我是来挣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