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在quartus中写乘号不调用altera的FPGA芯片自带的乘法器

楼主(2011-06-07):
就是写个a*b,但是不想调用FPGA自带的乘法单元,如何在quartus中设置呢?

网友:
好像确实没有这种想写起来简单,又要求实现起来复杂的办法
o(╯□╰)o

网友:
可以支持啊,直接写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有符号数的话,要按有符号数进行定义。signed

网友:
在Qii的综合设置选项中,在乘法器实现方式中,可选择成lut方式

网友:
FPGA中现成的乘法器,可以使用为什么不了?同时还节省了LUT
时序还容易满足

楼主:
FPGA中现成的乘法器,可以使用为什么不了?同时还节省了LUT
时序还容易满足
引用 网友A:

   呃,因为FPGA中的乘法器是硬核,想节约资源,不想用硬核。而megacore调用也是直接使用的硬核乘法器。所以想问有没得方法是通过LUT生成的。

网友:
在使用MegaWizard生成时,可以选择使用专用DSP还是LE来实现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