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dft布局布线两种频率需要两种sdc去约束吗

楼主(2011-06-07):
encounter 做扫描链后,load timing constraint时,由于存在两种mode
1.在正常模式下100M  create_clock -clock clk1 -pin xxx/xxx/U1/Y -waveform [0 5]
2.在scan mode: 10M 使用的是外部外部输入的clock   create_clock -clock clk1 -port pad/I -waveform [45 55]
两种mode的时钟频率不一样,且时钟的相位也不一样,是不是要加两个sdc约束文件,去分析正常mode 和 scan mode.?
如果只用正常mode去分析是不是有分析不到的地方?还请大伙给给建议。

网友:
应该是要两种sdc的

楼主:
为什么要做成两种?有点不明白,做成一种通过修改时钟周期也可以达到检查的目的。还请解析。。。。

网友:
会有很多virtual path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假设说能用通过调整时钟周期达到检查目的,那么你连时钟周期都不用调整了。能跑100M的电路肯定能跑10M。呵呵。之所以要用两种sdc就是因为他们约束的路径会有不同。假设说正常模式中有跨时钟域的电路,在正常模式下可能处理成false path了。但是在scan mode下这部分电路成了同个时钟域下的电路,这时需要两种sdc去约束。

网友C:
所以叫MCMM 么,  现在PR工具支持的

多种corner , mode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DFT会生成SDF文件么?

网友:
没明白啊------------

楼主:
由于本实验包含的reg大概 有20万个,在正常mode的时候,使用set_case_analysis 不对scanchain做时序检查,这样做setup 和hold优化,
然后再使用scanchain模式同样对scanchain的regtoreg进行setup和hold约束,
如果同时优化function 和 scanchain,由于优化的total slack值太大,工具处理比较慢,而且对于这样的
reg/Q ---> reg/SI   reg/Q--> reg/D 这样的路径,工具在修hold比较喜欢  reg/Q--> reg/D ,优化之后
reg/Q ---> reg/SI 有违反,如有30000~50000这样hold违反,如果用eco去不太现实,但是让工具自己去优化又优化不了。所以才采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
    用几个sdc文件,取决你的design 的规划,通常来说,一个design 会有fun mode. dft mode 两种状态。
   其中dft mode在130nm以后, 会有两种分支(at -speed和struck),at-speed的路径在data部分是和fun mode完全重合1的。但是在clock路径上,是要看刚开始的design的规划的。一个好的design,应该是可以设置了scan mode=1,scan enable=0以后,就能进入到at-speed的,stuck是为了测q-d以及q-sd的慢速时钟,在测试这两种模式的时候,一定是要求scan mode=1的,所以只时候可以不设scan enable.
   后端初期应该根据自己的规划,提出来需要mode,designer根据要求,给出排定的序列组合。后端的designer 分析timing完毕后,根据实际情况合并某些condition,创建mcmm的场景。 要求就是,场景尽量少,用足够少的场景,分析出需要的时序。太多的场景会吞噬掉你机器的资源,让整个timng closure变慢。

楼主:
分析得有道理,哥们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D:

    对于130以前的 mode 又是怎样的了,然道工艺不同 dft电路结构也不同?

网友(2014-03-28):
回复 网友D:
如果有多个sdc文件,请问在ICC的时候,要用哪一个sdc文件?

网友(2019-05-06):
请教大家,之前没有做过dft,想请教一下dft的基本流程是怎样?

目前有两个sdc文件,一个是function的sdc,一个是dft scanchain的sdc,

该如何同时满足两个sdc?是在加入sdc文件时同时加入吗?

还是用MMMC?该如何设置MMMC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叫MCMM 么,  现在PR工具支持的

多种corner , mode都没有问题的,

斑竹您好!之前没有做过dft,想请教一下dft的基本流程是怎样?
目前有两个sdc文件,一个是function的sdc,一个是scanchain的sdc,
该如何同时满足两个sdc?是在加入sdc文件时同时加入吗?
还是用MMMC?该如何设置MMMC呢?
谢谢!

网友(2025-08-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i 大佬,请教下:

你这里指的它从两个不同时钟域变成同一个时钟域是因为dc测试,时钟切成了slow的test clk吗?